占空比:100%,50%,。。。0.4%,0.2%,0.1% ...到底有多难?

楼主(2009-01-08):
调占空比:100%,50%,25%,12%,6%,3%,1.5%,0.8%,0.4%,0.2%,0.1% ... ..到底有多困难?
用2602芯片第9脚的信号去控制LED灯,中间加一个三极管,C极加灯到电源,
E极到地!
通过调占空比达到调节LED亮度的目的。
程序让上海俊硕去调,但反复说有困难,希望有人说明一下困难在哪?能否实现?怎么实现?

网友A:
频率多少?1000/1的范围。

楼主:
知道!

  效果出来了就无所谓!(重要是实现调光效果)
频率60HZ灯可能会出现闪的情况,他们现在试50HZ!
原来的产品是调100HZ调交流白白帜灯。
楼上1000/1的范围当然是,但他们强调和其他功能之间可能有干扰!
比如:扳子上还有红外控制,他们采用这样的频率等影响其他功能!

网友A:
算50Hz吧,那最小脉冲宽度为20us。如果没有硬件PWM的话

资源当然就很紧了。

网友B:
使用硬件PWM应该不难

网友C:
思路有问题,千分之一占空比其实很简单

网友D:
1.5%,0.8%,0.4%,0.2%,0.1% 这些有什么意义?

难道你的灯能看到0.1% 的亮度???

楼主:
  LED是低电流器件,它的亮度改变会很明显!
你50%以上占空比亮度基本就没变化了!
  6楼: 思路有问题,千分之一占空比其实很简单,
那怎么实现呢?
  5楼: 使用硬件PWM应该不难!具体指什么意思?外加芯片还是?

网友C:
用个带10位以上PWM的MCU就可以直接搞定

  比如湾湾的79F081之类。LED能看到0.1%占空比时的亮度。

网友E:
如果硬件设计已经完成,也许是有难度的!

对方说难!自然与他现有的资源配置有关系。
如果可以更改设计,5楼所提的“硬件PWM”当然好了。
许多单片机都带PWM,如果可以改设计的话,重新选择一下单片机就OK!

网友F:
呵呵,是用的sn8p2602的mcu

网友C:
2602有片内PWM

  应该好做,难道LZ是要用它作出多路PWM而且分别控制?不大于四路再加个红外遥控接收估计2602还可以应付, 再多了就真的有些难度了.

网友G:
实在不明白一个led分成1千份亮度干什么

网友H:
1/100的汇编还凑合,软件PWM不如硬件PWM

网友I:
做过1%的 没做过0.1%的

做0.1%有意义没?

网友J:
控制灯没有必要这样精度

人根本分辨不出来,技术是确实不难,用普通51就可以实现

网友K:
对asm顶级高手, 100hz 1/10000 用12Mhz 的2051的15%都能完成!!!

网友J:
C也可以完成

网友L:
好象被楼主说成有多复杂,不过就是PWM

有硬件PWM,轻而易举,就算用软PWM也不是太难的事。
PS:LED调光用0.1%是有必要的,即使0.01%的点空比用肉眼也能看到LED发光,例如用164驱动数码管。

网友I:
楼上说的不是真的吧

人眼能感觉出万分之一的亮度?
是不是要在黑屋子里观察啊。

网友M:
要求是无理的,实现也是可能的

50Hz信号,半波是10ms,1/1000就是10US。
2602最快是16MHz,内部时钟不分频的话,速度是很快的,
可以达到0.0625us,但是不稳定。
实际测试,时钟4分频时,抗干扰很好。

网友G:
还有led发光似乎不是这么线性的哦,

楼主:
12楼说的很对!

  12楼说的很对!
1:四路输出是控制继电器的,再加个红外遥控接收加LED调节功能完毕。你说的估计2602还可以应付,是确定还是就是估计?
2:你们所说的硬件PWM就是换芯片吗?那就没必要了,其他功能都实现了,没必要改!
3:调光效果很明显的情况下最低取多少为好?0.1%还是0.5%?有没有人做过?
4:20楼:是不是要在黑屋子里观察啊?你说的对,确实要在黑屋子里观察!
具体功能是对木炭燃烧进行仿真!有明亮的效果。晚上烤火当然很多时候是关电的!

网友C:
看23楼说明俺可以肯定

  其实你只要一路PWM,它片内有一路.硬件.的PWM。完成要求相当轻松。不过有个问题:2602片内只有1K代码容量,如果你的功能比较复杂那就有难度,但不是因为千分之一占空比的问题.

网友L:
不是说能感觉到万分之一的亮度变化

而是说用LED工作于额定电流的万分之一也能看到LED发光,比如说给LED加5U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