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托指教:51上电瞬间是有个高电平?

楼主(2009-01-08):
拜托指教:51上电瞬间是有个高电平? 是不是啊?

网友A:
不是,随机的

网友B:
什么地方的高电平?

网友C:
51在复位状态下IO口是1状态。

网友D:
复位没办法,初始化要快些

楼主:
靠,菜农大哥新年好

已经联系51专家ZLG,据说其900系列复位低点平,已经制版了,

谢谢各位。

网友C:
哈哈,的确好久不见hotpower大叔了...不知道最近在折腾啥...

楼主:
菜农大哥好久没来了?!!

上次看见菜农大哥有些郁闷一些事情,有些伤心------

------艺术级别的手艺!

后来就没咋来了,09年开年了,大哥新年好!圈圈新年好!

大家新年好!

网友C:
恩,新年好...

网友E:
aa

高电平

网友F:
千万不要被误导

一般的51单片机在复位前(真正复位前),我实际测量过,并不是高电平,也不是完全的低电平。一般复位后,I/O的状态才真正能够确定。一般说的复位高电平是指单片机在完成复位后,没有执行程序的时候。并不是指在复位过程中。

楼主:
草履虫 所言完全正确!

必须自己处理上电状态---外围电路

网友D:
"自己处理"---估计加个小电容

网友G:
11楼说的对

网友H:
Intel原版的MCS51绝对在复位期间,所有IO都是高电平的。

所有山寨版的51(当然包括ATMEL的)都会有个低电平出现。

网友I:
不管那些,端口在外面直接上拉或者下拉。

网友D:
上电后最好软件延时一会再走程序~~~

网友C:
对于电平有严格要求的东西,还是用交流驱动比较可靠吧...

楼主:
谢各位指教

写菜农大叔两次指教了, 圈圈也是,谢!

匠人顶这贴干嘛?出我的丑嗦!哈哈

其实没啥大事,就是现在干这个东西哪去带的东西太值钱了,用户威胁我是几百万,不敢有误动作。

网友J:
是高电平

有些单片机是,

网友D:
肯定是高电平,复位脚固定接高测IO即可

最好不要直接驱动mc1413之类的高有效芯片~~~

否则考虑加非门芯片或加104之类的电容并快速初始化。

不过这只对继电器mS级“慢设备”有效。

不过要考虑某段之间一直复位的问题。

网友C:
51应该是异步复位的...如果时钟挂了,复位脚也没用...晕。

网友D:
时钟都倒塌了还玩什么???但也要注意外围器件的保护

这就复杂了~~~

楼主:
确如大哥所言,

选的慢设备---主要是为了用那个无电时候的静接点来保证无电到上电和意外直接交流断电. 还加了个纯硬件逻辑---线包失电->静接点安全。。嘎嘎

TO 圈圈:

什么叫异步复位哦??  哎,遇到你咋尽被嘎嘎!还有什么叫交流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