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扫描显示

楼主(2009-01-09):
这个电路能不能用定时器中断扫描显示呢??

请各位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A:
肯定可以

楼主:
肯定可以

   我也知道肯定可以,但具体思路怎样呢?

网友B:
0.5S或更短时间刷新段位即可

楼主:
0.5S或更短时间刷新段位即可

   我是不会在中断程序里,让位选自动变化,从而每次选上不同的数码管!

网友B:
这个电路本身是有问题的

这个电路本身是有问题的,应该保留关显示。这样在段变化后再开位选

网友C:
电路设计别扭!

成本太高!
还有,无法全部关闭位选!
为何不省去38译码器?用MCU直接驱动(当然最好加三极管)

楼主:
为何不省去38译码器

    我也想省去,但IO口不够用!

网友D:
138换成都164,4511就不要了

记得谁说过还用4511设计电路是上世纪落后的技术

网友E:
不正确理念的电路,不能保证亮度均匀

网友F:
4511 那么难看, 应换成 CD4513

网友C:
关键是要动脑筋!

一样6个GPIO,如果用2个GPIO驱动164再驱动8个SEG,用4个GPIO驱动COM,
随心所欲,可以显示许多符号,位选可以全部关闭,控制很方便!

而且,164等一些IC量大便宜,用三极管代替138,可靠!
毕竟位选的电流瞬时还是比较大的。

楼主:
关键是要动脑筋!

     这个的确是一个好的办法,我在书上也见过。但是编程会更难,我是新手!所以就没有采用了!

网友C:
定时扫描程序是一个基本程序,很简单的

比如你要显示4个数码管,就把定时时间设为20ms/4=5ms,
每次(5ms)送出对应的SEG和COM,4次完成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G:
楼主这电路是有问题

138的灌电流是不够点亮数码管的8段笔画位.

网友G:
建议大家用HC595来替代HC164

网友F:
lz 的软件还没信心, 先把 138 的c 接P1.6 使电路能用,提高软件,

再改硬件, STEP BY STEP

网友B:
4个595或164发送高电平段+4个二极管串联到地

2、3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