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单片机C8051F上存储消息 开辟buffer

楼主(2009-01-10):
应用情况是这样:
1. 每一个数据大概100Byte 需要在T秒(固定值)存储大概500条数据,只需要一次即可

2. 数据之间有一定的规律,但是大部分数据内部是不同的

我对C8051F单片机的理解:
1. 外扩内存是可以的,C8051F均有复用和非复用的EMIF接口,以及SPI,所以外扩是一种选择
但是由于电路板已经确定,所以外扩已经不可能

2. 考虑存储在单片机的Flash中,考虑每一次单片机运行至少烧写(500*100Byte / 512 Byte)次Flash 考虑到烧写的次数,所以寿命达不到系统的要求

我的解决思路:
1. 降低要求(呵呵500条是个极限数据) 存储100-200条
2. 寻找数据之间的规律,我考虑过如果接受到的消息,按照其相似度进行存储,可能就5类数据,只是其中的部分数据有改变,这样也可以省存储空间

所以请教大家:
1. 存储数据的数据结构还有没有比较好的建议?
2. 还可以从什么别的角度来解决问题?

谢谢!

网友A:
更换同系列同封装的大RAM容量型号

网友B:
这么大的数据量,C8051估计吃不消

如果数据量少,可以暂存在RAM中,掉电前保存。
否则需要开辟几倍容量的FLASH空间,延长FLASH存储的寿命。

楼主:
谢谢楼上三位

我用的是020 片内XRAM4KB

我考虑有没有通过改变其存储结构 可以减少存储量的 尽量压缩到4KB

有没有比较好的存储结构 对于单片机而言负担不小 正在考虑树

网友C:
这个问题是在概要设计这一步就得解决的。。

楼主:
ls

这要求是新提出的

现在就是在现有的硬件结构上 尽可能达到要求

谢谢大家!

网友D:
4K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