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是哪坏了?

楼主(2009-01-11):
    GAL20V8,用编程器读写程序都正常,可是当系统中总线上挂的片子多了以后,单片机和PC就通讯失败,总线芯片包括一片74HC573、一片27C256、两片8255、一片8253、两片MAX506,还有个AD574,A/D数据通过74HC541驱动至总线。
    如果把8255去掉,通讯正常(8255是好的),插上8255,就通讯失败,后来换了新的20V8,一切正常了,20V8的损坏是因为高压引入电路板造成的,现在奇怪的是,为什么对其编程都正常,总线挂接少量芯片也正常,芯片多了为什么就不能正确译码,(并没有用示波器逐一观测20V8的每个译码输出,所以不知道是地址输入有问题,还是译码输出不对)。

网友A:
某IO的输出侧上拉或下拉的一臂烧毁造成带载能力下降

网友B:
哈哈哈哈

负载太重了;
一个CMOS输出建议推4个负载,再多的话,中间加总线驱动器。

楼主:
多谢2位回答

请问哪里可以找到20V8输出部分的内部电路,我想看一下,手册中只有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