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电波钟吗

楼主(2009-01-15):
了解了一下说只有中国的授时需要收费?

怎么会这样!

要收费怎么收找那个单位?

楼主:
LS 的大侠

好像要收费的,世界上好像只有我们国家要收费!

如果是免费的应该市场上就买的到,搜索了一下,好像都是外国的,没有中国的模块卖!
另外看了协议,他这个没有数据校验,怎么保证数据能正确?

真不敢相信这是国家权威的东西,怎么那么相信数据传输一定正确呢?
可能是我想错了!

网友A:
一个老帖子参考一下

主题: 请问如何为计算机提供毫秒级时钟授时?谢谢!
引用 网友B:
技术交流

请问如何为计算机提供毫秒级时钟授时?谢谢!

就是能够为计算机提供精确到毫秒的时间,取代计算机自己的系统时钟。

大家能提供这方面的资料给我吗?给点帮助。

引用 网友C:
技术交流 [url=https://bbs.21ic.com/club/bbs/info/addtobookmark.asp?type=announce&boardid=6&id=&topic=%c4%e3%d5%e2%b8%f6%cb%b5%b7%a8%b2%bb%cc%ab%ba%c3%c0%ed%bd%e2&author=mikesullen]

你这个说法不太好理解

不知你要做什么?
一般说时间的精度最好描述成年误差多少多少,或月误差多少多少。。。

引用 网友D:
技术交流

不太可能

计算机有自己的主频,不可能的。如果你要进行实时控制,就不要使用windows编程。在dos下编程是可以做到实时性的。

引用 网友E:
技术交流

操作系统可以自动匹配正确的时间

当然需要人为操作,宽带的话很容易,双击时间栏,用Internet同步即可。

引用 网友F:
技术交流

Internet同步只能到s这个级别

要到ms这个级别,要有专门的硬件才行,比如GPS之类的

引用 网友G:
技术交流

一楼的说法应该更适合于稳定度

internet同步不应只在s级。

暂时假设目前一般银行用的是internet同步,有效记录时间最细精度单位为s,那么,如果是s级授时精度的话,就要乱套了。不知道各地银行的时间同步方法到底是什么方法?个人估计internet时间同步最少可以在ms级或以上。

下图是可以参考的授时精度类型。

引用 网友G:
技术交流

广播报时

我国现在的广播报时信号是如何规定的?

    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广播报时信号(Time signal in radio broadcasting)

GB/T 4961——1999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广播报时信号已从原有单一的向听众报时功能,逐步演变为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越来越多地为科学研究、军事、医学、社会经济活动提供标准的时钟信号,尤其为在野外作业、军队、航海、边远地区的人们提供准确的时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节奏逐渐加快,原有的广播报时信号的长度已不能满足需要,因此把报时信号的长度由原来的10s修订为5s 。

由于数字技术在我国迅速发展,广播节目的制作、播出、传输已从原有的模拟方式逐步向数字方式发展,在广播报时信号中增加时间码信号已成为可能和必要。为满足国防、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应该让野外作业的人员、边远地区的听众,收测到准确和具有年、月、日、时的时间信号和报时信号。在报时信号中增加传输时间码,听众不仅能收到整点报时信号,还可以通过接收传输时间码来自动校准时间,更好地为科研和生产服务,更好地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服务。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广播报时信号。

本标准适用于广播电台广播报时系统。

基本要求

    报时的方式——在每小时整点前报出五声低音,整点时报出一声高音,并以其高音起点作为整点。

    信号的频率——低音信号的频率800Hz,允许误差  0.8Hz;高音信号的频率为1600Hz,允许误差  1.6Hz。

    信号的时间格式—低音信号持续时间0.25s,高音信号持续时间0.5s,持续时间允许误差  0.001s。每两声间隔时间为1s,允许误差  0.001s

    整点报时准确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时准确度由于1/100s。地方人民广播电台整点报时准确度优于5/100s。

    时间码——时间码排列顺序:年 月 日 时,时间码的格式和参数待定。

对广播报时设备的技术要求

A1 设备必须设有比对装置,其精度优于1/1000s。

A2 晶体振荡器日老化率

A3 设备必须设有本地时钟与参考时钟时差显示装置。

A4信噪比优于80dB 。

A5 输出方式为平衡输出,其输出幅度为1.5V(有效值)。

网友A:
续2

引用 网友G:
技术交流

不知道这个玩意的精度如何?

  电波钟表使用说明
    电波钟表是人类计时技术发展历程中,继沙漏、日晷、机械钟表、石英钟表之后的第五代计时器。电波钟表技术和产品的出现是人类计时史的又一次革命。
    电波钟表将传统钟表技术与现代时频技术、微电子技术、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等多项技术相结合,通过接收国家授时中心以无线电长波传送的标准时间信号,经过内置微处理器解码处理后,自动校准计时器走时,使电波钟表显示的时间与国家保持的标准时间自动保持精确同步。
    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与西安高华电气实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低频时码电波授时新技术,致力推动中国电波钟技术发展,推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电波钟表,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继德国、美国、英国、日本之后第五个实现长波授时技术民用化的国家。

  模拟电波挂钟使用说明
    电波钟表通过内置微处理器接收国家授时中心发播的标准北京时间信号,并自动控制所显示的时间与标准时间保持精确同步。
    1.自动接收
    装入1节5号电池后,秒针会先定位于钟面12点位置。然后,时针和分针会定位于4点、8点或12点三个位置之一。然后,三针定位后,开始接收,此过程三针处于静止状态。正常接收到时间后,表针快速追至标准时间位置,此过程最长约需4分钟。若收不到信号,三针处于静止状态。
    2.手动接收
    在正常走时状态下,按下设置键(SET)持续4秒钟以上,此时表针开始转动到下一个初始位置(12:00、4:00、8:00其中之一),并开始接收信号。接收信号时间不超过10分钟。接收到标准时间信号,电波钟时间将调整到接收到的标准时间;未接收到标准时间信号,电波钟将返回到原来时间。
    3.石英钟表走时模式
    电波钟在盲区可作为石英钟表使用。
    4.发播台发播时间及信号覆盖范围说明
    本电波钟进适用于接收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发播的BPC(呼号)的时码信号。
    目前信号发射时间:
                 8:00——12:30;
                 22:15——0:15;
    时码信号良好覆盖范围为:以国家授时中心陕西蒲城发射台为中心,半径1000公里(地波),和2500公里(天波)。接收传输的信号以夜晚时间段效果最好。
    由于无线传输信号的物理特性,该产品可能会出现少量误码现象。如有该情况发生,请重新启动即可修正。
    电波钟作为无线电接收装置,为减少电磁干扰,请尽量放置在离电视机、电脑等电器1米以外的地方。在靠近窗户的地方使用或适当调节电波钟的摆放方向和位置,可获得较好的信号接收效果。无线电信号的接收有盲区。
    使用中注意防潮、及剧烈震动。电波钟表如有故障,不要自行拆卸修理或更换内部元器件。

引用 网友G:
技术交流

所谓ms级应该指什么?

按照我的一般理解是指误差在10ms以内。但从下面的**看,网络校时/授时的时间准确度并不是很高,而且,误差量也不稳定。只是不知道它们可以达到的精度到底最高有多少?----按照下述内容描述,感觉要得到良好的网络授时精度,最好是选择在网络比较畅通的时段校时为好。网络拥挤时,可以造成的误差/产生的不确定度,将会增加,但我认为要产生秒级精度误差的几率几乎不存在。

计算机网络时间服务
   国家授时中心以多种手段向用户提供标准时间频率服务,包括卫星、TV、长短波、计算机网络时间服务以及《时间频率公报》等。计算机网络时间服务使用户能通过Internet将计算机进行同步和校准。设在国家授时中心的时间服务器响应网络用户的请求,将守时中心的标准时间信息以时码的形式发给用户,使用户计算机与授时中心的标准时间尺度UTC(CSAO)保持同步。
   由于计算机网络中数据传输时间的不确定性较大(约100ms) ,因此我们将不断改进完善时间测量及补偿方法,以提高校时精度,更好地为用户服务。
高精密时间的意义
    高精密时间对于国防建设,国家经济发展及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精密时间作为科学实验和工程技术中的一个基本参量,它为一切动力学系统和时序过程的测量和研究提供必不可少的时间座标,不仅在基础研究领域(地球自转变化等地球动力学研究,天体物理中的脉冲量研究,人造卫星动力学测地等),更多地在应用研究和国民经济活动中(如国防军事、测绘、导航通信、计量测试、地震测量、地质勘探等)有广泛的应用。

   随着科学技术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各行各业对标准时间与标准频率的需求也日益增长,这在目前作为我国基础行业──通讯、电力和交通部门的高速发展中更显突出。我国现有的授时手段和方法,以及相应的终端接收和同步技术与设备,远远不能适应这种发展的需要.由于时间用户的多样化,在国外,标准时间服务正在朝着多手段、全方位方向发展。现有的时间传递手段包括卫星双向法(TWSTT),GPS共视比对(GPS Common-view),长波( BPL) 和短波(BPM)等,它们可以提供高精度的授时服务, 然而它们对于一般及个人用户而言其专用接收设备过于昂贵,同时需要具备专门的技术知识。我们现在通过计算机互联网络,能方便地向一般时间用户提供服务,作为一种全新的授时手段,是对传统授时方法的补充,使国家授时中心能更好地为用户服务。

UDP13端口时间服务
国家授时中心时间服务器提供TCP/IP协议UDP方式下的端口13时间服务,服务器IP地址:159.226.154.47
时间编码格式为:
< YYYY MM DD HH MM SS MMM L NTSC-UTC XXXXX
ASCII字符 "<"是时间标记码
YYYY MM DD HH MM SS MMM
年  月 日 时 分 秒 毫秒
L为1,表示一个正闰秒将会在本月末被加上,即这一月最后一秒是第60秒,L为2,表本月末将会有一个负闰秒。为0表示本月没有闰秒
NTSC-UTC表示服务器所发出的时间编码为国家授时中心所保持的UTC时间
XXXXX为保留位
最后加上回车换行符
用户向服务器要求时间编码时,可首先记下本机时间T1,向服务器发送ASCII码字符串“>XXX.XXX.XXX.XXX”,即标记码“>”加用户计算机IP地址,服务器收到后,得出此刻时间编码,发送给用户,用户收到服务器发来的时间标记码“<”后,记下时刻T2,随后解出服务器时间编码T3,忽略服务器耗时,服务器与用户计算机时差为T3-(T1+T2)/2,用户调整计算机时间,时间服务完成。
使用当中,如出现一些令您不满意的地方或有任何疑问
请 mailto:qiyi@ms.ntsc.ac.cn(qiyi@ms.ntsc.ac.cn)

建议在 Windows 2000 或 Windows NT 系列操作系统下运行。 CSAOtimePORT13是一个国家授时中心时间服务器UDP端口13测试程序,请在TEXT2文本栏输入您的IP地址,并以“>”开头,例如:>256.255.22.202 随后点击SEND按钮,在TEXT1文本栏内得到服务器时间编码。这一程序没有校准计算机时钟的功能。
CSAOtimePORT13.ZIP (1.45M)
下载后解压到硬盘,再执行setup.exe.
如果您熟悉VB语言,请点 FTP://Time.ntsc.ac.cn/CSAOtimePORT13 选择下载。
可执行文件 CSAOtimePORT13.EXE (13K)
如无解压软件包请下载:         powerzip   (共享软件)

申明:  若使用国家授时中心UDP端口13时间服务表示您已同意下列申明。
     1.您的IP地址会发送到服务器数据库。
     2.由于互联网络的传输不确定性,无法完全保证每次网络授时操作的可信度,
       但我们承诺,尽可能使每次传送的时间与国家标准时间同步。
(如果需要高稳定,高可靠地保持一组计算机时钟同步,可在局域网内或互联网网关内设置时间服务器)

    美国标准技术院(NIST)网络时间服务网页:
    http://www.bldrdoc.gov/timefreq/service/time-computer.html

附:授时参考软件--------

网络授时 基于internet的时间服务
  授时服务与通讯技术结合产生了电话授时以后,随着计算机应用和信息高速公路的迅猛发展,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网络授时应运而生。它是通过服务器/客户机的交互方式对精度要求不太高的计算机内置时间系统进行校准,比较适用局域网内各计算机的同步。
国家授时中心网络授时服务网页

软件下载

[1]时间精灵——WEB在线时间发布与校准Timefairy.exe

     自从2004年5月1日国家授时中心通过“时间网站”(http://www.time.ac.cn/)发布网络校时组件——“时间精灵”以来,这款软件以其准确性、方便性和兼容性深受广大网友欢迎,目前日访问量近4000次,总访问量突破百万。“时间精灵”已广泛为电信、金融、证券期货等行业所采用,。        这款网络校时工具比以往的网络授时软件更加方便易用,对不同操作系统和网络环境更具普适性和兼容性,无论您用的Windows98还是Windows XP,无论是否经过代理服务器和防火墙,只要您能上网,就能使用。首次使用只需下载一个小插件,以后一劳永逸。每次校准时间只需登陆“时间精灵”http://www.time.ac.cn/times/timefairy.htm网页,点击“校准”按钮即可,同时,还可设置毫秒显示和每小时自动校时。       “时间精灵”基于微软公司最新的.net软件平台,利用.net先进的网络平台服务和优化的系统程序结构,获取国家授时中心提供的专用时间服务器的标准北京时间。它使用微软ActiveX的HTML嵌入技术,用VB编写代码,具有很好的系统兼容性,由于本软件的时间敏感性,特意对代码进行了优化,以确保用户获取时间的精确性。时间精灵(Timefairy)使用的HTTP协议,具有通用性,可以在内部局域网或者设置有防火墙的计算机上正常使用。它的客户端安装方便简单,程序短小,经过数字认证可以保证软件使用的安全可靠。另外,其占用带宽小,对客户端的系统资源占有率也比较少。        国家授时中心将“时间精灵”作为一种新的互联网授时手段进行推广,目的为了广大互联网用户提供公益性的、方便的、随时随地、可靠的北京时间服务。
本地下载

[2]About Time国外校时软件

 该款软件短小精悍,方便实用。下载后解压、安装、运行即可。直接首选访问国家授时中心,获取标准北京时间,并可显示标准时间与用户计算机的时间的偏差。
本地下载

    该款软件下载后解压、安装、运行,然后设置好是否每小时校准、校时日志是否保存(可记录用户的本机内部时钟偏差及校准情况,然后“确定”,软件恢复简洁框,平时可手动或让其自动校准。该款软件由于需要通过端口访问,有时,会因为用户方使用防火墙后,造成无法链接使用。这时,可联系网络公司,开放指定断口1231。
本地下载

   该软件适用于用户计算机无法上网时,可以通过调制解调器连接电话线,然后通过本软件输入国家授时中心服务电话:029-83894117来同步校准本机时钟。因采用电话拨号方式所以会有电话费。
本地下载

[5]日梭万年历 Calendar.zip(968K)

网友A:
续3

   本站郑重推荐:由武汉华中农业大学的刘安国教授,专门为国家授时中心“时间网站”和“国家授时中心网站”专门研制的万年历软件。该软件为三历对照、信息丰富、年代特长的多功能万年历。时间跨度可长达4000年(标准版为300年,1800年——2100年),即起自格里历开始实行年之后的1583年,明朝万历11年,止于公元5582年。可查询的信息包括:每日的公历、农历、伊斯兰历(回历)日期,节气、节假日,年月日的天干地支、节气的交节时刻、月相和朔望时刻(均精确到分),日月食,每时每刻月亮可见亮面比例,儒略日序、每日距今日天数、任意两个日期之间相距天数,每日的十二时柱,三伏、九九、入梅出梅日期,每日星座,世界各地时间对照,全国约2600个城镇每天的日出、日落时间和昼长(日出到日落的时间长度)、天亮和天黑时间,每时每刻的实时太阳、月亮视位置(在本地天空中的位置)及图示,每时每刻太阳、月亮在地球上的直射位置及图示,每时每刻和每日力学时(历书时)0时的太阳、月亮位置坐标(含黄经、赤纬、时角、高度角和方位角)等等。可为气象、 海洋、地理、地质、军事、历算、测绘、航空、航海、考古等方面的专业人士提供准确的数据,也可供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查询与日期、时间有关的多种信息。
    该程序为纯绿色软件,不需安装,只有一个程序文件,拷入任何一个文件夹后就可运行,运行时也不会在注册表中写入任何信息。如要删除,只需简单地删除程序文件即可。
    日梭万年历标准版为免费软件,您可以任意使用、拷贝或传播,但不得对程序作任何修改或反编译,不得将程序用于商业目的。您如果拷贝或分发本程序,必须包含程序和本说明文件。在使用程序中的数据之前,请仔细阅读程序中的“帮助”信息。如需查询更长跨度年代的万年历,请直接与研制人:刘安国教授联系。

[6]让你的系统缓存变聪明,系统运行状况一目了然——O&O Clever Cache Pro(3.2M) 本地下载
  CCP是德国著名的O&O公司出品的一款系统缓存优化软件。它能动态优化 Windows文件缓存,智能减少交换文件的使用率,加快程序开启速度,其独有的“Mem-O-Safe”功能,更是大大地减少了数据丢失的概率,进而增加系统性能,确实有比较明显的系统提速效果。
  笔者的一位在计算机公司工作的朋友,经常订阅《大众软件》,受益非浅。在2004年第23期上的93页有介绍该软件的**后,试用满意,便推荐给笔者,笔者安装后,也觉满意,不敢独享,因此,登载出来供大家使用,让自己的计算机能够快马奔驰。请注意安装步骤:先安装英文版,然后退出计算机屏幕右下角的该软件图标后,执行汉化、输入序列号。再次打开软件,进行设置时其它选择基本保留不变,只将“Mem-O-Free"中的选择项设为默认的2000毫秒即可。以后,单击右下脚的图标即可随时观察系统内存使用情况——内存总数、可用内存、已用内存、文件缓存、峰值大小等,系统运行状况一目了然。
  笔者朋友的计算机原来的标准配置是128M内存,操作系统为Windows XP, 开机后,应用软件的运行速度一直较慢,打开一幅图像处理软件处理图片就更慢,后来升级内存并安装了本软件后发现,计算机平时的内存基本工作在150M容量左右,而先前的128M内存怎能够用?

[7]文件转换工具——BCL ALL PDF (6M)本地下载
    解压安装运行后,会在每次打开的word窗口的工具栏中看到新增加的两个红色按钮,当进行Word转PDF、或PDF转Word时最为方便。
  BCL All PDF 是一款PDF文件创建、合成和转换工具,可以轻松的制作PDF文档,支持将Excel表格、PowerPoint幻灯片、Visio和Paint图表,以及Word文档转换为PDF格式,还可以将多个PDF文档合并为一个文档。将你的Word文稿中的文字和图片转化为PDF文件,既标准化国际通用(国外产品介绍、说明书、以及发表的**多采用PDF格式),又进行了整体文件保护,您尝试使用后会发现,所有来往邮件的附件、传送的电子版文件、合同、专利等一切通用文档都可以实现一键PDF转换,并且别人如果想复制或粘贴**的局部都比较困难。

    美国标准技术院(NIST)网络时间服务网页:
    http://www.bldrdoc.gov/timefreq/service/time-computer.html

引用 网友G:
技术交流

硬件需求:internet同步周期较长,硬件时钟稳定性要求较高

我看了一下time.windows.com同步时间,校时间隔/周期为一周,且不报校时前后的时间误差。(与楼主强调的授时精度不太一样,不知道他要求的走时精度和校时频度如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引用 网友E: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操作系统可以自动匹配正确的时间

当然需要人为操作,宽带的话很容易,双击时间栏,用Internet同步即可。

引用 网友A:
技术交流

感谢搂上的资料,收藏了

电波钟竟集成到手表里了,实在令人惊叹不己.俺83年给天津大港电厂做的万年历电波钟,全部用cmos电路搭的,有pc主机箱这么大,哈哈,还撑了个三等奖呢

网友H:
这个牛!

——俺83年给天津大港电厂做的万年历电波钟,全部用cmos电路搭的,有pc主机箱这么大,哈哈,还撑了个三等奖

网友I:
音乐乐乐

全部COMS?
你用何种方式接收电波?
呵呵。

网友A:
一个中波收音机板收中央台

把密封双连的拉线盘拆掉,调到中央台(550千赫,带宽较宽,不易跑台),用高频腊封住转柄就行了.(俺这是1983年的条件水平下整的玩艺,土吧?但很实用哦.)万年历时钟在准点前后5分钟时打开闸门,等待报时信号,收到4个800Hz信号及1个1600Hz信号时就对时钟进行调整.
万年历全部用cmos门电路译码,很辛苦的拉.做成这个万年历电波钟,俺的cmos电路已经滚瓜烂熟了,至今还依稀记得引脚号码.哼哼,晕

楼主:
不过现在好像GPS授时好像更准确

电波钟是不是过时了?

网友J:
电波钟授时在华山西峰上的陕西天文台

以前做过电波钟应用程序,还不错,就是不是24小时授时,很倒塌~~~

有天授时乱套了~~~刚好被俺遇见~~~

楼主:
LS的电波钟随着GPS高精度实时的授时会不会显得很落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