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C中uint与int的问题

楼主(2009-01-16):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题目:

下面代码输出的是什么?为什么?

void foo(void)
{
    unsigned int a=6;
    int b=-20;
    (a+b>6)?puts(">6"):puts("<=6");

}

这里原文作者说到uint与int共存时,cpu自动转化为uint型

我的问题是b=-20转化为uint是多少?

是uint b=-20+32767
还是uint b=-20+65536

请指教

网友A:
~20+1

网友B:
这个吧

0xffff-20

楼主:
明白了

又去查了一下书

自动数据类型数据转换规则

char->int->unsigned->long->double->float(由低到高)

感谢两位

网友C:
搞个例子用软仿真测试一下便知结果

对这种问题凭空想象有时会出现边界错误的.

网友D:
还是hotpower大叔的对~~~因为int型的不同机器不一样的...

在计算机中,是用补码表示的,负数的补码就是它绝对值转换为二进制,然后按位取反,再加1,就是了。
如果这时转化为无符号的,就变成这个二进制值表示的正数了...

网友E:
取反加一即为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