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啊!

楼主(2009-01-20):
我的程序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跑一段时间就不跑拉,(情况为跑一天或者几天后,有个时候几个小时,按键和485通信都没反映拉,但能显示),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出问题,找了两天头都大拉!!!!!

网友A:
设黑匣子记录系统运行情况

楼主:
古道热肠

怎么设置啊,我不会啊  教教我啊

网友B:
你们公司总资产都不一定能买一个黑匣子

搞个仿真器吧

网友C:
这还不好办?

既然485通信,那就每隔一秒钟,送出个时间标记好了。由接收机显示看看到底在什么时间程序脱离轨道不发送了。

网友C:
如果没规律,

如果没规律,那就是你的软件程序健壮性不好。

网友A:
黑匣子只是个打个比喻

您可以用板载的存储器作记录,也可以用串口即时发送信息,反正用实用的办法监视运行状态就行了.

注意中断的临界状态,核心操作要关中断,加之程序如果不设超时退出机制,就容易出现您所说的现象.

网友A:
楼上的函数,未见送数到SBUF操作

似乎功能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