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种压力传感器?

楼主(2009-01-26):
有没有这种压力传感器?
长度100mm~200mm;
宽度在5mm~10mm;
厚度在0.5mm~1mm。
其他尺寸接近的也可以。
请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A:
你只关心形状?

一般讲传感器,都关心量程、分辨率、重复性、电气特性,象你这样只关心尺寸的倒罕见得很。
不过,压电片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这东西也不是什么高端的,你可以定制,也可以用几个小片拼成一个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