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问题 要做中频治疗仪的毕业设计 请大家多多指点

楼主(2009-02-02):
中频治疗仪~

请问各位大侠做过此类的项目嘛? 我是做本科毕业设计的 老师也要求了很多的外设 比如LCD 键盘 音频提示啥的 但我现在连最基本的频率发生,振荡部分都没研究明白咧 ~ 我这个题目是很难 最近放假一直在家没事琢磨呢  其实是从基础开始弄   老师大概给讲了下 除了89C51 还要用DAC0832  , TDA2003  , MOC3023,  还有反相器产生高低电平 再有可能是用个 电机接在功放后面了  这些具体的块块都怎么调我还不清楚 麻烦大哥有时间可以指点下不?    老师以前做了一部分 但好像后来没时间还是怎么的 没弄了

有一个汇编的程序  我看的半懂半不懂  老师让我 读懂后 用C 编辑出来  实现 功能  愁死我了  实在是有点迷茫 希望各位高手能点播一二 哪怕一两句指示也可以~ 或者您说 我应该去看看什么的书或帖子  小弟也绝不含糊~  常年在线 愿意与各位探讨  这半年我就为此项目而存在了

这个  汇编 大家可以多多讨论   有明白的给讲讲  比较长 麻烦各位了
start bit p1.0
stop bit p1.1
classadd bit p1.2
classsub bit p1.3
ampadd bit P1.4
ampsub bit p1.5
point bit p2.6
beep bit P2.0
varinc bit  P2.2
varcs bit P2.3
varud bit P2.4
modul bit P2.1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3h
                   reti
                   org 000bh
                   LJMP  t0int
                   org 0013h
                   RETI
                   org 001bh
                   PUSH  Acc
                   MOV   A,3FH
                   MOVX  @R0,A
                   JNB   20H.0,Q0029
Q0023:             MOV   TH1,40H
                   MOV   TL1,41H
Q0029:             CLR   A
                   MOVC  A,@A+DPTR
                   MOV   3FH,A
                   INC   DPL
                   INC   DPL
                   INC   DPL
                   INC   DPL
                   POP   ACC
                   RETI
main:             MOV   SP,#4FH
                   CLR   A
                   MOVX  @R0,A
                   CLR   20H.5
                   MOV   20H,#00H
                   MOV   SCON,#80H
                   MOV   21H,#00H
                   MOV   22H,#00H
                   MOV   35H,#01H
                   MOV   44H,#01H
                   MOV   45H,#01H
                   MOV   46H,#01H
                   MOV   48H,#00H
                   SETB  point
                   MOV   R2,#01H
                   MOV   A,35H
                   ACALL Q0366;串行发送
                   ACALL Q0349;电位器调整到零
                   MOV   TMOD,#12H;0001 0010
                   CLR   beep
                   SETB  PT1;CTC1级别高
                   CLR   EX1
                   CLR   EX0
                   CLR   A
Q0070:             JNB   21H.0,Q0075
                   AJMP  Q0151
Q0075:             JB    20H.5,Q00C0
                   JB    classadd,Q00C0

                   JNB   classsub,Q00B4
                   JB    classadd,Q00C0
                   CLR   20H.5
                   JNB   classsub,Q00C0
                   JNB   start,Q00C0
                   JNB   20H.4,Q0094
                   CLR   EA
                   CLR   20H.4
;===========================================
;adjust class
Q0094:             MOV   A,35H
                   CJNE  A,#0DH,Q009F
                   MOV   35H,#01H
                   LJMP  Q00A1
Q009F:             INC   35H
Q00A1:             MOV   A,35H
                   MOV   36H,A
                   ACALL Q0366;display
Q00A7:             JNB   classadd,$

                   JNB   classadd,Q00A7
                   LJMP  Q00C0
;===========================================
Q00B4:             SETB  20H.5
                   MOV   A,#00H
                   MOV   35H,#01H
                   MOV   36H,#01H
                   ACALL Q0366
Q00C0:             JB    20H.5,Q00F9
                   JB    classsub,Q00F9

                   JNB   classadd,Q00B4
                   JB    classsub,Q00F9
                   JNB   classadd,Q00F9
                   JNB   start,Q00F9
                   CLR   20H.5
                   MOV   A,35H
                   CJNE  A,#01H,Q00E0
                   LJMP  Q00E3
;===========================================
Q00E0:             CJNE  A,#00H,Q00E6
Q00E3:             MOV   35H,#0EH
Q00E6:             DEC   35H
                   MOV   A,35H
                   MOV   36H,35H
                   ACALL Q0366
Q00EF:             JNB   classsub,$

                   JNB   classsub,Q00EF
Q00F9:             JB    start,Q0151

                   JB    start,Q0151
                   JNB   classadd,Q0151
                   JNB   classsub,Q0151
                   ACALL Q0349
                   MOV   2EH,#00H
                   MOV   2FH,#00H
                   MOV   A,#20H
                   ACALL Q0366
                   MOV   A,35H
                   JNZ   Q011B
                   MOV   A,#01H
Q011B:             MOV   36H,35H
                   ADD   A,#05H
                   MOV   39H,A
                   MOV   3AH,#00H
                   MOV   A,35H
                   ACALL Q03B8
                   MOV   46H,A
                   MOV   A,35H
                   LCALL Q03C9
                   MOV   TH0,A
                   MOV   TL0,A
                   MOV   3DH,#01H
                   SETB  21H.0
                   ACALL Q03AD
                   SETB  20H.6
                   SETB  ET0
                   SETB  TR0
                   SETB  TR1
                   SETB  ET1
                   SETB  EA
Q0147:             JNB   start,$

                   JNB   start,Q0147

Q0151:             JNB   20H.6,Q018A
                   JB    stop,Q018A

                   JB    stop,Q018A
                   JNB   ampadd,Q018A
                   JNB   ampsub,Q01B7
                   MOV   36H,35H
                   ACALL Q0349
                   MOV   48H,#00H
                   CLR   21H.0
                   CLR   20H.5
                   MOV   A,35H
                   ACALL Q0366
                   CLR   20H.6
                   CLR   EA
                   CLR   ET1
                   CLR   ET0
                   SETB  point
                   ACALL Q03AD
Q0180:             JNB   stop,$

                   JNB   stop,Q0180
Q018A:             JB    ampadd,Q01B7

                   JB    ampadd,Q01B7
                   JNB   21H.0,Q01B7
                   JNB   ampsub,Q01B7
                   JNB   stop,Q01B7
                   MOV   A,48H
                   CJNE  A,#63H,Q01A4
                   AJMP  Q01B7
Q01A4:             INC   48H
                   CLR   varcs
                   SETB  varud
                   CLR   varinc
                   NOP
                   SETB  varinc
                   SETB  varcs
                   MOV   A,48H
                   ADD   A,#20H
                   ACALL Q0366
Q01B7:             JB    ampsub,Q01E4

                   JB    ampsub,Q01E4
                   JNB   21H.0,Q01E4
                   JNB   ampadd,Q018A
                   JNB   stop,Q01E4
                   MOV   A,48H
                   CJNE  A,#00H,Q01D1
                   AJMP  Q01E4

Q01D1:             CLR   varcs
                   CLR   varud
                   CLR   varinc
                   NOP
                   SETB  varinc
                   SETB  varcs
                   DEC   48H
                   MOV   A,48H
                   ADD   A,#20H
                   ACALL Q0366
Q01E4:             AJMP  Q0070

t0int:             CPL   modul
                   DJNZ  44H,Q01F8
                   DJNZ  45H,Q01F9
                   MOV   44H,#0C8H
                   MOV   45H,46H
                   CPL   point
                   AJMP  Q01FD
Q01F8:             RETI
;===========================================
Q01F9:             MOV   44H,#0C8H
                   RETI
;===========================================
Q01FD:             JNB   20H.1,Q020D
                   CLR   20H.1
                   JNB   20H.4,Q020A
                   DJNZ  3EH,Q020A
                   CLR   20H.4
Q020A:             RETI

;===========================================
Q020B:             AJMP  Q02A5

Q020D:             SETB  20H.1
                   JB    20H.4,Q020A
                   PUSH  Acc
                   CLR   point
                   DJNZ  3DH,Q020B
                   CLR   ET1
                   CLR   A
                   MOVX  @R0,A
                   MOV   3FH,A
                   MOV   DPH,39H
                   MOV   DPL,3AH
                   MOV   A,#01H
                   MOVC  A,@A+DPTR
                   CJNE  A,#0FFH,Q022D
                   AJMP  Q02FA
Q022D:             MOV   33H,A
                   CLR   20H.2
                   CLR   A
                   MOVC  A,@A+DPTR
                   CJNE  A,#0FFH,Q0238
                   AJMP  Q0252
Q0238:             SETB  20H.2
                   PUSH  Acc
                   SWAP  A
                   ANL   A,#0FH
                   MOV   30H,A
                   POP   ACC
                   ANL   A,#0FH
                   MOV   31H,A
                   MOV   A,#02H
                   MOVC  A,@A+DPTR
                   MOV   34H,A
                   MOV   A,#04H
                   MOVC  A,@A+DPTR
                   RL    A
                   MOV   38H,A
Q0252:             MOV   A,#03H
                   MOVC  A,@A+DPTR
                   RL    A
                   MOV   37H,A
                   MOV   A,#05H
                   MOVC  A,@A+DPTR
                   MOV   3DH,A
                   MOV   A,3AH
                   ADD   A,#06H
                   MOV   3AH,A

Q0263:             MOV   DPTR,#0500H
                   MOV   A,37H
                   MOVC  A,@A+DPTR
                   MOV   TL1,A
                   MOV   41H,A
                   MOV   A,37H
                   INC   A
                   MOVC  A,@A+DPTR
                   CJNE  A,#0FFH,Q027E
                   MOV   TMOD,#22H
                   MOV   TH1,41H
                   CLR   20H.0
                   AJMP  Q0287
Q027E:             MOV   TMOD,#12H
                   MOV   TH1,A
                   MOV   40H,A
                   SETB  20H.0
Q0287:             MOV   DPH,#18H
                   MOV   A,33H
                   RR    A
                   RR    A
                   ANL   A,#07H
                   ADD   A,#18H
                   MOV   DPH,A
                   MOV   A,33H
                   ANL   A,#03H
                   MOV   DPL,A
                   MOV   42H,A
                   MOV   32H,30H
                   CLR   20H.3
                   SETB  ET1
                   AJMP  Q0344

Q02A5:             JB    20H.2,Q02AC
                   AJMP  Q0344
Q02AA:             AJMP  Q0344
Q02AC:             DJNZ  32H,Q02AA
                   CLR   ET1
                   CLR   A
                   MOVX  @R0,A
                   MOV   3FH,A
                   JB    20H.3,Q0263

                   MOV   DPTR,#0500H
                   MOV   A,38H
                   MOVC  A,@A+DPTR
                   MOV   TL1,A
                   MOV   41H,A
                   MOV   A,38H
                   INC   A
                   MOVC  A,@A+DPTR
                   CJNE  A,#0FFH,Q02D3
                   MOV   TMOD,#22H
                   MOV   TH1,41H
                   CLR   20H.0
                   AJMP  Q02DC
Q02D3:             MOV   TMOD,#12H
                   MOV   TH1,A
                   MOV   40H,A
                   SETB  20H.0
Q02DC:             MOV   DPH,#18H
                   MOV   A,34H
                   RR    A
                   RR    A
                   ANL   A,#07H
                   ADD   A,#18H
                   MOV   DPH,A
                   MOV   A,34H
                   ANL   A,#03H
                   MOV   DPL,A
                   MOV   42H,A
                   MOV   32H,31H
                   SETB  20H.3
                   SETB  ET1
                   AJMP  Q0344

Q02FA:             JNB   20H.5,Q0321
                   INC   35H
                   MOV   A,35H
                   MOV   36H,35H
                   ADD   A,#05H
                   MOV   39H,A
                   MOV   3AH,#00H
                   MOV   A,35H
                   ACALL Q03B8
                   MOV   45H,A
                   MOV   46H,A
                   MOV   A,35H
                   LCALL Q03C9
                   MOV   TH0,A
                   MOV   TL0,A
                   MOV   3DH,#01H
                   AJMP  Q0344
Q0321:             CLR   EA
                   CLR   ET0
                   CLR   stop
                   ACALL Q0349
                   MOV   20H,#00H
                   MOV   21H,#00H
                   MOV   R3,#14H
                   MOV   48H,#00H
                   MOV   A,35H
                   ACALL Q0366
                   SETB  point
Q033A:             ACALL Q03AD
                   MOV   R4,#0AH
Q033E:
                   DJNZ  R4,Q033E
                   DJNZ  R3,Q033A

Q0344:             SETB  stop
                   POP   ACC
                   RETI

;===========================================
Q0349:             MOV   R6,#68H
                   CLR   varcs
                   CLR   varud
Q034F:             CLR   varinc
                   NOP
                   SETB  varinc
                   DJNZ  R6,Q034F
                   SETB  varcs
                   RET
;===========================================

;===========================================
Q0366:             CLR   C
                   MOV   SBUF,A
Q0369:             JB    TI,Q036E
                   AJMP  Q0369
Q036E:             CLR   TI
                   RET

;===========================================
Q03AD:             MOV   R2,#0AH
                   SETB  beep
Q03B1:             ACALL Q0359
                   DJNZ  R2,Q03B1
                   CLR   beep
                   RET
;===========================================
Q03B8:             INC   A
                   MOVC  A,@A+PC
                   RET
;===========================================
Q03BB:        DB 00H,0AH,14H,0AH,0AH,0FH,19H,0AH    ;........
        DB 0AH,0FH,14H,1EH,19H,19H    ;......
;===========================================
Q03C9:             INC   A
                   MOVC  A,@A+PC
                   RET
;===========================================
Q03CC:        DB 83H,83H,0C1H,83H,83H,0ACH,0CEH,83H,83H,0ACH,0C1H,0D6H,0CEH,0CEH

END

谢谢各位

网友A:
自己找下这个的基本资料,把汇编画成流程图,不就出来了

网友B:
比我们上学时没有程序强多了。

可能你刚开始不知道如何下嘴。
没有关系,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是听2楼的。
最初的写程序就是照猫画虎。
别急,你可以先看看这段程序,然后,再试着改一下。

楼主:
这个 资料没搜到啊 有知道的可以给发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