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PC932A1芯片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9-02-04):
考虑到性价比,打算了解一下LPC932A1芯片,弄了一片,搭了个简单的电路,一个复位,一个指示灯.及RS232串行通讯电路,上电复位完成后,芯片运行ISP固件,用FlashMagic联机读ID正常,编了个闪灯程序下载进去.开机,灯闪.
哈哈,一阵窃喜(哈哈,一些顺利)后,想再换个程序试试,不料芯片再也无法进入ISP状态了.把芯片DataSheet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发现原理这ISP功能是OTP,想再进入下载状态,一个字,难.

相关下载

楼主:
好象只有两种方法可以起始回生,不用ICP功能,因为俺

1.用串口闪断复位,还要将芯片的SFR的某个位提前置位.
2.控制上电和复位引脚,上电后,复位引脚必须连续发1-30uS的3个触发脉冲.这个动作手动无法完成.

楼主:
唉,搞这么个怪条件,串口ISP很不爽

其它的系列多方便.比如P89V51系列,P89C6X系列.
有何高招,请用过这芯片的网友就如何快捷的ISP发表意见.

网友A:
MINIICP才100元

ISP不小心就锁死了。
用ICP才是正道,还可以省出ISP空间!

网友B:
用复位引脚脉冲进入吧

我就专门用另外一个芯片写了个复位引脚脉冲才把LP900的ISP搞定。
还好我用的是LPC922N,是DIP封装的,在另外的小板上烧。

楼主:
哪有MIinICP卖呀,现在都升级到MiniPro了,要几百大洋,能省就省点

哈哈,还是搞个小控制板自己做个脉冲发生器来强制它进ISP吧.

网友C:
脉冲发生器就不用再搞一个吧

给你个图看看,当然也可以去周立功网上找一个叫什么LPC900_ISP_ICP的一篇了,

网友D:
最好不用ISP!

切记,切记!

网友C:
同意白沙

楼主:
不明白为什么不能用?

在没有LPC仿真器的情况下,ISP功能在调试阶段能起很大的作用.快速ISP验证功能是不可或缺的.
当然,LPC的ISP功能代码与应用程序共享Flash空间,是否担心程序跑飞后误入禁区,自毁灭当呢?还是另有其它隐患,敬请教诲.

bagdmu网友提到的那遍**,俺看过了,觉得您哪电路有些不可靠,在运行Window的电脑上通过IO口来控制DTR或RTS生成小于30uS的脉冲,有很难和不可靠.

网上Down了一个MCB900的开发板,与FlashMagic配套能无键对接,实现在线ISP,具体功能还没验证,应该比这可靠.

好东西与大家共享,下载点下面标题处.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2/20092511162252.pdf

网友C:
我觉得烧写还可靠性还可以吧,

我用的时候可靠性在98%以上吧,

网友E:
用922的时候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原因是我上电运行主程序是直接用串口发数据到上位机!结果ISP不可用!
解决方法就是在主程序死循环之前加一段延时。
ISP修复方法,找个新片子然后用编程器读出ISP程序在利用编程器烧入ISP破坏的片子中!

网友F(2013-04-24):
大家好!我是个菜鸟!我在淘宝买了个LPC ISP mini 想擦除LPC932A1再重新编程!但是机子买来了!驱动装了!却不知如何使用!商家也是菜鸟!发了个驱动给我装然后什么都不懂!所以想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先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