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I2C的单片机哪个最便宜

楼主(2009-02-05):
     大家好:想要问一下,带I2C接口的单片机哪个最便宜(或者IO口可以模拟I2C),封装尽量小,要贴片的,价格第一位,3.3V以下供电,其他的没有什么要求。

网友A:
基本上IO口可以用做输入/输出的都可以模拟I2C啊

网友B:
LZ的IIC接口是需要的主机还是从机

 不知道LZ的IIC接口是需要的主机还是从机,主机很简单用I/O就可以模拟,从机就不太容易了。

网友C:
国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