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几个LED驱动IC

楼主(2009-02-05):
为了驱动3位半的数码管,性能可靠的,价格便宜,最好2元之内的,别占太多IO口
大家帮忙推荐几款,谢谢了

楼主:
那个要4块多吧 太贵了 有没有便宜些的啊

网友A:
可能没有更便宜的了

网友B:
要便宜的话用164加IO做

网友C:
595 4094

网友D:
http://www.titanmec.com/

国货,好象只要一块多.

楼主:
我就是IO口不够用了 才想来个LED驱动的 我先看看楼上的国货

网友E:
74hc595才几毛钱,很多LED大屏就是用它驱动

网友B:
LED驱动芯片又不是不要IO来连接

用595或164这类芯片没见得要多几个IO
软件麻烦一点而已,但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