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跳频的思路,大家看看.

楼主(2009-02-05):
对于CC2500,24L01等IC,在实际运用时都会加入跳频以跳开干扰的频点保证数据传送正确,对于跳频具体如何实现?下面是我的想法,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是否能够实现或有什么认为更好的方法:

   有一个发送端(类似遥控器),一个接收端,采用半双工,发送端每发送一次数据如果接收端收到正确的数据则会回应一个应答.

跳频思路:
  发送端(类似遥控器)------每发送一个数据packet,等待从机发送的应答,在规定的时间内如果没有收到接收端的应答,则重新发送,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仍未应答,则发送端换下一个频率通道发送.这样两次未收到的折腾的时间我姑且设为T.
  接收端----每一个单位时间换一个频率通道,现在设通道数为64个,这个单位时间必须大于(T*64),这样确保发送的64个频率点的数据packet总有一个一定可以落在接收端的单位时间内让接收端接收到.

详细的工作过程:
    开始假设环境中有2400M的干扰源持续在传送数据,同时假设产品发送端和接收端工作在CHANNEL 0 2400M下.
    按下发送端按键开始传送一个键数据packet,此时如果干扰源干扰够大,接收端将无法收到发送端的数据,折腾两次后(查看跳频思路),发送端换下一频率通道,假设频率为2433M,当然因为接收端还是2400M,所以发送端再换下一通道直到64个通道换完均无法成功,此时接收端的单位时间到了,自动换到下一个频率2433M,此时由于避开了2400M的干扰源,发送端第二次循环时,发送成功.同理可以保证其它频点的干扰源也可以克服.达到可靠的目的.

楼主:
有个担心

担心如果确实只能按这种方法来,那不是发送端与接收端传送速度有点慢啊.

楼主:
大家给点建议

我看很多人在的,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A:
硬件扫频

   锁相环

网友B:
跳频不是这么简单的

首先,要考虑链路的维持,就是说没数据时也会不时的发应答检测包来测试通信信道,以保证通信链路的畅通

当链路丢失时,所有设备根据预先约定好的跳频规则各自跳频,然后等待重新建立连接即可

而对于数据,任何时候都可以认为是通道已经建立好并且畅通的,一般都不考虑底层(链路层、物理层等)管理,而只要做好自己(数据层)的检验、重发机制即可

楼主:
谢谢.

真正的跳频确实不是这么简单,真正的跳频有一个机制,或者硬件扫频等.为了避免误解,就不叫跳频好了.叫频率跳变协议.运用这个协议来提高数据传送的可靠性.

请各位注意这个思路是基于CC2500或者NRF24L01等类IC的运用,这个IC没有专门的跳频硬件,都是通过软件来实现,就是说发送端与接收端软件按这个思路是否可以实现更高可靠性的数据传送.

网友C:
有跳频速度本来会慢点,不过对于一般的应用已经足够]

楼主:
看来.

看来这里搞过CC2500/24L01的人不多啊....都忙去搞ARM,DSP,USB了?

TO: sz_kd

       谢谢,你是认为我这种方法可行吧.那在接收端主动换频道,时间间隔多少为宜呢?

网友D:
蓝牙就是个典型的跳频通讯实例,搜一下原理看看吧

网友E:
你那样太慢了.

不管成不成功,两边都按时间同时切换信道.而不是接收失败的时候一边切换一边不切换.

楼主:
谢谢.

TO: dragon_hn

      您好.这个速度确实是太慢了,这就是我担心能不能实现的问题,另外,你说的这种方式我也有想过,问题是如何保持同步,比如我发射端开机了,同时干扰也存在,接收机还没有开机工作,如果这时开机,发送端肯定一直在发送信息(包含信道信息以同步) ,但由于干扰,接收端无法收到,各自按同期跳,如果发射和接收一直没有跳到同一个信道(由于开机的时间差,开机时有干扰无法同步),这样就好像两条平行线,发送跳发送的,接收跳接收的,永远收不到信号........

TO:OCON

     您好.
     谢谢,我已经找过了这方面的资料,没有看到确实有用的信息,我再找找.

网友C:
回mikezhong,这个时间应该没有固定的,

不过我知道的是100MS跳频1次,做的无线鼠标上面就是这么用的
这个100MS是固定跳频时间

网友E:
开机有个联机过程.

联机过程可以按你说的方式,稍微慢点,没关系,但是联机成功之后就按我所说的方式.

网友F:
dragon_hn 的方法存在握手时间 > 设定T。

若果两台机在一个交集的临界区,下一次又在临界区上,N次之后都在
握手的交集的临界区,实际上很少机会,但一定存在握手时间 > 设定T。

就永远也收不到联机握手信号,楼主的思想能实现绝对握手时间 < 设定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