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电路疑难问题请教

楼主(2009-02-06):
各位好
小弟最近搞了个项目,仿真器运行(内部时钟)没问题,可用外部时钟就会出现"Not find external clock" , 程序DOWN到单片机也有问题,LCD亮都不亮
硬件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另外写了些小程序,只保留了LCD驱动,将程序DOWN到单片机中程序可以运行,LCD有显示
请各位老师,大虾指点指点
谢谢了

用的是ZLG老师的仿真器TKS-58B,用仿真头上插入晶振或用我电路板上的晶振都不可以,但我也一个小程序却能跑
XRAM 也换了新的,可问题依然存在
时钟也检查了又检查

网友A:
外部晶体的电容?软件设置?

楼主:
谢谢了,问题已经解决,是一个245片选和XRAM有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