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MCU

楼主(2009-02-06):
各位大侠推荐一款便宜一点的低功耗MCU
要求工作电流在1mA以下,要便宜,价格不能超过15,
至少要有32K的ROM,1K的RAM,能有液晶驱动最好,但段数不能少于160

还有24位的低功耗AD芯片,也要便宜

网友A:
啥频率下1mA?

楼主:
频率

12M左右

网友B:
还不如给出是多少MIPS下1ma

AVR的12MHz就可以到12MIPS了
PIC的12MHz却只能3MIPS而已
LPC的12MHz却也有6MIPS了

楼主:

不管这些,频率要求很低的,只要能做到19200的波特率就行

网友C:
430肯定可以~~~

网友D:
430没有问题

偶做个那个卡表只有100UA的电流!

网友E:
AVR的12MHz就可以到12MIPS ???

从多字节指令结构上看,就不可能的把。。。

网友A:
AVR的“快”是综合性的。

楼主其实需要选一个串口模块频率产生路径里,固定分频最少的MCU

网友F:
楼主可以考虑下C8051F9XX

Supply Voltage 0.9V to 3.6 V
Memory
-4352 bytes internal data RAM (256 + 4096)
-64 kB (‘F93x) or 32 kB (‘F92x) Flash;

有朋友用过,说他做的平均电流10uA左右

网友G:
其实LZ

这种需求很明显了,MSP430F4**系列的片子大概是最合适你的.如果你的12M是参考标准51的话,msp430有1M多就已经强过这个性能了.

网友E:
哈哈,LS的结论似乎也不对。。。

普通的51的12M就是1MIPS

MSP430在1M的时候,似乎不太可能跑到1MIPS,哈哈,在2~3M能跑到就差不多了把。。。

网友G:
LS

因为430指令不存在分频问题,但是因为部分指令需要二个周期,极少部分指令需要更多周期.如果用2M的晶体,肯定是>1MIPS.

网友H:
符合LZ要求的MCU很多

430,FREESCALE,C8051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