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

楼主(2009-02-07):
单片机+164作了个串转并试验,在protuse里模拟没问题,可是写进51里就没反应,单片机工作正常  164的线路也对呀????????

网友A:
查RESET,EA/VDD连接及电平是否正常,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B:
如果有示波器,跟踪下波形

建议放弃Protus,单片机最好实战。

楼主:
谢谢

谢谢楼上的两位,会不会和速度有关?我想先得找个示波器是当务之急!

楼主:
汇报一下

改用串口的工作方式0可以工作!!

网友C:
那就是时序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