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级问题:C51连接不对!

楼主(2009-02-08):
KEIL C51 一个极简单的测试:就写一下P1口,用的89C2051,可编译的HEX总是在0x800处开始-----出ROM了,咋回事啊?!

喂,扔个砖头噻

网友A:
把Device选为89c2051

设置为used on-chip rom

楼主:
谢谢楼上

都试过了,现在回来公布刚才的结果:

由于只是一个很小的程序,就没有去找什么**啊之类的---反正我也不要2K以上!  结果**后,代码不再强行从0X800开始

KEIL 真他妈的  自贱无敌-----和公仆们有一拼!

网友B:
RE

如果你说的是另一个德国人: Carl,我表示同意,
但你说的是Keil,在下期期不以为然。

Keil 是神器,所谓大巧不工,神物自晦!

网友C:
KEIL 因该说明:Demo版code限制2K,CPUROM》2K

网友D:
试用版我也用过

好象也没有LZ这样的问题

网友E:
得了便宜就可以了。

不花钱得到试用版就不错了。

**算不算盗版行为?

LZ购买KEIL正版,保证没有这种问题。1万4千8百元¥,一张光盘而已。

网友F:
嘿嘿

D版的Keil很好找的吧?(不比从男生床底下找出三双臭袜子更难)

网友C:
不信的可以写在lnc 后再装8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