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m,两腿晶振怎么测出来是非规则的16M信号啊?

楼主(2009-02-09):
用74hcu04只能出现16M信号。
换25M的晶振就是25M的,why?

网友A:
你用的是3次泛音晶体!

换一个基频晶体就可以了!

楼主:
3次泛音晶体的对应电路是啥?

网友A:
或者用如下电路

48MHz基频晶体比较贵。可以加一个电感和电容,让振荡电路在48MHz才满足3点式起振条件!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2/200929103441832.jpg

网友B:
在主谐振电容上并一电感

让主谐振电容与电感谐振在1倍多的基频上,使其在基频上呈现感性,破坏掉基频的起振条件;而在3次谐波上,则可起振。

网友C:
怎么用的?

如果是如51单片机的振荡电路一样,高速晶振的两个引脚之间是要加一个电阻的,具体看单片机的说明书,如果是其他的电路就不知道了

楼主:
原理图在附件中,帮我看咋改造。

楼主:
我一碰晶体的外壳,就忽忽乱闪。这个电路不稳定

网友B:
这么高档的玩意,内部不高PLL?奇怪

48MHz的基音晶体不是没有,而是可靠性太低

楼主:
25M够用,我计算过。关键是现在25M也不稳定。

我用过10M的,一点没问题。

网友A:
不需要这么多非门

用2个就够了:
一个非门和晶体组成振荡器,用我那个电路,USB_XTAL_IN接非门的输入脚,USB_XTAL_OUT接非门输出脚;另一个非门做整形&驱动。其它不用的非门输入都接GND或VCC。

楼主:
问题是一个ic就6个非门,我把0电阻已经去掉了。

网友A:
BTW

顺便说一句,楼主用74HCU04是正确的选择!不能用74HC04。

楼主:
那也是教训,74hc04不能起振

楼主:
24M以上的晶振都不能用

24m,25m的不稳定,摸外壳就乱。
28.9的根本不起振。

我用的18.432的基本正常。看来这种电路用10M左右的频率,或者一下比较稳妥。
下一版本换4腿的。

网友D:
泛音晶体,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