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正确,烧进去就有问题。大家来帮忙看看。

楼主(2009-02-10):
   单片机用的是ti的430单片机,晶振4m,复位电路未接。
   使用2个定时器,实现3列相位相差120,占空比从从0.20/3 ,周期位3ms的方波,在2S内占空比变为2/3的软启动过程,然后单片机的输出波形稳定在占空比为2/3。
   实现的大体思路是
   软启动状态:在条件runmark==0=;定时器a周期1ms,主要是定周期,定时器b定0.02ms,定脉宽,启动结束时,runmark置1,定时器a定时1ms,把定时器b定0.02ms。
  正常状态在条件runmark==1执行

    现在的我的程序在线仿真正确了,但是烧到单片机里面就把这个过程执行2次,然后才稳定输出。

  我首先怀疑是复位了,但是我写了个死循环在runmark==1的条件下,可以正常运行。因此不是这个的问题。
   现在问题可以确认在从软启动到正常状态的这个过度过程中 ,请大家指导下。

网友A:
430可以硬件调试

一步步就知道问题在哪里.

楼主:
  硬件仿真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