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么写不能实现

楼主(2009-02-11):
/******************************************************/
    uchar x,y;
       for(x == 0;x <= 8; x++)
    {
        y = spi_read_da_ta(x);
        flag_data0[x] = y;
             }这个程序没有用
/*******************************************************/
     flag_data0[0] = spi_read_da_ta(0);
     flag_data0[1] = spi_read_da_ta(1);
     flag_data0[2] = spi_read_da_ta(2);
     flag_data0[3] = spi_read_da_ta(3);
     flag_data0[4] = spi_read_da_ta(4);
     flag_data0[5] = spi_read_da_ta(5);
     flag_data0[6] = spi_read_da_ta(6);
     flag_data0[7] = spi_read_da_ta(7);
     flag_data0[8] = spi_read_da_ta(8);这个才能实现功能请问为什么啊?说明:spi_read_da_ta()函数是读外部的EEPROM
/*********************************************************/

网友A:
原因如LS

楼主:
呵呵!哎太粗心了,对了这样的问题编译器为什么不报警?

网友B:
见过在条件判断中误用赋值的

终于见到赋值误无用条件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