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windows中桌面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2-12):
想在桌面上分出几个区,然后可以分别分类使用,例如在如图的1号区放系统图标,在2号区放PDF文件图标,在3号区放文件夹图标

现在的问题是,我有的时候右点桌面,点排列图标,此后不管是点按文件名还是文件类型什么的,就有乱了,如果能设置成几个区,然后在每个区里面单独放文件多好呢?!

网友A:
晕,右键--排列图表---去掉自动排列

俺的一直是画块的

楼主:
去掉自动排列没有用

那个按组排列怎么是灰色的?

网友B:
既然不想动,好好的干嘛要去排列图标?

平时只勾选“对齐刀网格即可”

非要不动的话,那就用优化大师等注册表工具选上“退出时不保存设置”即可

网友A:
汗,,,不想动,你干吗又去动啊...不自己吃饱找事么

网友C:
有时无聊乱点鼠标,点错了

网友B:
呵呵,那还是吃饱了撑的:-)

楼主:
都没明白我想要什么呢。。。

只能在当前的区内自动排列,不要整个桌面的自动排列,就是把桌面分成N个小桌面那样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