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dowXP平台下,测试微打有什么现成的好软件

楼主(2009-02-12):
大家有的话共享个给我,找给我先测试一下硬件,打算自己用VB+Winio整一个,想有个对比和参考的工具,避免做无用功.
功能就是能实现将数据写打印口的数据口,再生成STB信号即可.

网友A:
copy xxxx.txt lpt 回车

生成STB则不懂

网友B:
用楼上的方法,STB信号应该会自动生成

楼主:
哈哈,俺那电脑插Express卡生成的并口

打上面的命令没反应.地址是FFF8,估计只有原装的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