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单片机具有唯一的ID号?

楼主(2009-02-12):
(无正文)

楼主:
新出的STC单片机有,

但这个单片机不太敢用,因为是用在比较高端的产品上的

网友A:
MCU以外的办法可以吗?
我有办法
已经短信给你了

楼主:
回:jetson001

可以,比如接一个具有唯一ID号的器件,如DS18B20,但DS18B20成本太高,如果成本能控制在2元以下也可以考虑

网友B:
自己留几个字节写

楼主:
6楼: 自己留几个字节写

怎么写?
比如第一个产品001,第二个产品002,第三个。。。。。。

不会要我烧录一个芯片再改一下程序再烧录吧?
当然有些芯片烧写时可以设置序列号能自动加1,但也有问题:
1,不是所有的烧录器都有这个功能;
2,烧写不方便,假如从1开始编号,如果第一批生产了100个,那下次生产时就必须从101开始,如果输错了,就麻烦了

网友C:
可以通过命令让MCU自己写

楼主:
8楼: 可以通过命令让MCU自己写

不懂

MCU怎么知道以前生产了多少个呢?

网友D:
要不重复不能改写的才对!

不然除非是联网的大系统,否则根本就没用

楼主:
10楼: 要不重复不能改写的才对!

嗯,如果程序能改写的话肯定不可靠

在烧录时用烧录器固化到FLASH中可以满足要求,但就是管理比较麻烦

网友D:
呵呵,搞错了,还以为LZ是为了产品加密呢

只是为了得到唯一序列号,再烧录软件上设置即可!

一般的烧录器都有这个功能的哦:-)

网友E:
好办

好办.

留一个IO口做运行/配置检测.

程序上电,检测IO为高,进入配置接收部分,通过无线或者其他通信口,接收ID,写入内部eeprom或者flash.

程序上电,检测IO为低,进入正常功能程序,读入先前写入的ID,即可.

楼主:
12楼

12楼:只是为了得到唯一序列号,再烧录软件上设置即可!
一般的烧录器都有这个功能的哦:-)

--可是可以,但管理麻烦啊,每次烧写前必须接着前面的序列号,否则容易重复。

看来我的表达能力很差啊!那么多人都没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F:
每个芯片都要设置一下,很麻烦

ST的STM32每一个芯片都用于全球唯一的ID号

楼主:
STM32太贵了,查了一下最便宜也要20多

楼主:
用两片MEGA8+DS18B20也比它便宜

网友G(2009-09-10):
怎么写?比如第一个产品001,第二个产品002,第三个。。。。。。不会要我烧录一个芯片再改一下程序再烧录吧?当然有些芯片烧写时可以设置序列号能自动加1,但也有问题:1,不是所有的烧录器都有这个功能;2,烧写不方便, ...
引用 楼主:

回应下第二点,一般专业的烧录器可以自己掉电**序列号的。不需要每次都输入。

网友H:
连这个都嫌麻烦,如何能做好批量生产?
一般批量生产都要有自动测试、下载ID等功能,当然生产的管理系统中有所有产品的数据库。
手机的IMEI号也是一个一个不重复的下载下去的,全自动的。

网友G:
似乎stm8s103也有唯一序列号

网友I:
遥控器还有高端的……没见过

网友B:
呵呵,高端遥控器=用在高山上端盘子的机器人遥控器

开一下玩笑,走人。。。

网友J:
STC用在高端产品上?你能不逗不

楼主:
是用在高端产品上的遥控器,哎,早知道用英文写,你可能就看得明白了

难道你还见过遥控器产品?

网友K:
xwj    要不重复不能改写的才对!
不然除非是联网的大系统,否则根本就没用
======================================
不过很多唯一ID是可以改写的,但厂商不告诉你怎么改写,于是也成了所谓“Read Only”了。
怎么样,忽悠你没商量吧,哈哈哈哈

网友L:
ls说的是废话:lol

网友M:
如果是flash做的id,有可能丢失

网友N:
挂了24C02不就可以了吗  3毛钱

烧录又方便。

网友K:
不要迷信“全球唯一ID”,那只是个传说。

不过,确实有芯片的ID确实是只读的,是在IC的测试中用FIB打的,这个成本高的。
多数是假的Read Only,是FT测试的时候用机台烧录进去的,只是时序跟普通Memory不同而已。

网友B:
不要迷信“全球唯一ID”,那只是个传说。

不过,确实有芯片的ID确实是只读的,是在IC的测试中用FIB打的,这个成本高的。
多数是假的Read Only,是FT测试的时候用机台烧录进去的,只是时序跟普通Memory不同而已。 ...
引用 网友K:

呵呵,早就知道的不是秘密的秘密。。。

网友O:
使用rolling code

网友G:
不知道在IC的测试时用FIB打两个一样的只读ID啥效果。

有没有可能出现STM32改ID的行业,专门帮你改一批指定ID的STM32芯片出来。

网友P:
不要迷信“全球唯一ID”,那只是个传说。

不过,确实有芯片的ID确实是只读的,是在IC的测试中用FIB打的,这个成本高的。
多数是假的Read Only,是FT测试的时候用机台烧录进去的,只是时序跟普通Memory不同而已。 ...
引用 网友K:

我倒是很感兴趣这个说法,难道谁见到一样的了?

说STM32中有全球唯一的ID是因为,STM32的ID中包含了以下信息:生产线编号、晶圆编号、生产日期和每个芯片在晶圆中的编号,这种编排方法保证了每个芯片的全球唯一性。

说它是假的Read Only,这是事实,ID确实是在测试时随Bootload一起烧进去的。

网友P:
似乎stm8s103也有唯一序列号
引用 网友G:

是的,STM8S103也有全球唯一ID;以后其它的STM8S产品也会有这个ID。

网友K:
IC内的“全球唯一ID”很早就有,但概念是被STC炒作起来的,搞得电工们把GUID当成佛供起来了
“Global Universal ID - GUID”应该翻译成全宇宙唯一ID似乎更newB一些,哈哈

还是香版实在,说出了其中的内涵,这个ID更多是为了IC厂商的产品管理的可追溯性。

网友G:
香版能否透露一下,修改STM32的唯一ID可能性多大?难度有多高?
我相当关心这个问题。

STC的唯一ID啥时出来的?怎么我感觉是STM32是最早的。

网友Q:
外挂一个具有全球唯一序列号的ic,有的加密ic号称全球唯一id

网友G:
呵呵,外挂的最怕仿真,用个MCU或CPLD仿真。

网友P:
RE:修改STM32的唯一ID可能性多大?难度有多高?

36# mcuisp

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资料。如果客户确实需要这些资料,需要特别提出申请。

网友G:
了解,呵呵。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