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易失存储器

楼主(2009-02-14):
请教一下:
    想用51系列的单片机,最好带有非易失性存储器(32K以上)。各位高人请推荐一款。

网友A:
搂主知不知道什么是非易失存储器?

楼主:
带非易失存储器的单片机

我就是想有找一个单片机,是不是带有一种程序可以访问,用来存储一些数据,掉电后可以不丢失的东西。这样在考虑外围电路时。我就不用单独想他了。

引用 网友B: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楼: 搂主知不知道什么是非易失存储器? ”

不太清楚,请赐教!!

网友A:
GOOGLE或百度"非易失存储器"

http://www.21ic.com/news/html/89/show11540.htm

楼主:
不好意思

真是不好意思!
我是想找一个单片机,题目让大家理解成想找存储器了

网友A:
谁不知道你是要找单片机

只是你不理解什么是“非易失性存储器”而已?
EPROM、EEPROM、FLASH等都可以叫非易失性存储器

网友:
楼主用铁电的单片机估计比较适合

唯一不好的价格贵,但存储效果应该没问题

网友C:
lyjian 有意思

c8051f 可以对内部的flash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