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采曼彻思特码呢?

楼主(2009-02-16):
看了曼彻思特码的介绍,有几点理解不了,
说其抗干扰强,那为什么强呢?
说其没有直流成份这个好理解。那存在直流成份会影响什么呢?
自动同步时钟,这种有别的方法照样能实现,为什么要用这种效率低一半的方法呢?

但我理解不了归理解不了。像这种经典的编码总是有存在的科学性。万高人指点迷经。先谢了

本不该发在这的,可那边没人理我。

网友A:
呵呵,跟小朋友有缘!

这得从RF硬件电路中电容的充放电时间常数说起,一个长时间全1的高电平,或者一个长时间全0的低电平,是没法通过电容的,所谓的没法通过电容---专业点说就是超过了电容的RC充放电的时间常数,最后会产生严重的波形失真。

曼彻思特码就是把长时间全1或全0,变成有规律的短时间的全1或全0,并且交替出现,高电平时间与低电平时间相等。这就是所谓的交流信号,这样RF接收的硬件电路的电容时间常数就可以取一个固定的值,而接收灵敏度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楼主:
谢谢飞船,你这么一说就让我明白了。

网友B:
另一观点。

好精彩的曼彻斯特码。

曼码的采样是在时钟信号的下降沿,或者是比特位的中间点,上升沿为“1”,下降沿为“0”,脉冲沿瞬间采样使得发生在其它位置的干扰脉冲不起作用。这就是它的抗干扰原理。

那么,进一步质疑,万一干扰脉冲恰好发生在比特位中间点,也就是采样点,将会发生什么后果?举例:本应下降沿的脉冲(比特0)由于干扰没有出现正常的脉冲沿,这个比特“0”会不会发生采样错误成为比特“1”?!

呵呵,曼码的精彩就是:绝无可能。——它前一位的电平状态变化已经预先告知了后一位的值!这种发明设计使得后一位脉冲时钟内只可能有一种固定的脉冲跳变沿,而不可能有第二种。

再仔细看,假设传输数据为01,或者为00,发生在第二位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即使不出现在中间点,也能根据前一位0的电平状态预知确定。这可真是抗干扰了。连可能的因素都不会发生了。

网友A:
呵呵,一切是缘!

用‘ASK’调制的时候,数据是‘0’的时候是不发射RF信号的,空中没有了RF的信号,空中只要是有一点能量的电信号干忧,达到RF接收电路的最低灵敏度,就足以使RF接收有输出,但若果把0变成交替的1010。。。或01010。。。, 干忧信号若相位跟‘1’电平是同相,则对‘1’电平不构成干忧,由于电容在‘1’电平时被空中的能量叠加,产生了过充电,电容会产生**,在‘0’电平时同样会产生过放电,换句话说就是空中的能量被发射的RF信呈调制了,经过电容的隔直作用(隔掉了空中的能量),波形变得纯正好看了,这就是曼彻思特码抗干忧的秘密。

楼主:
哈哈两位回的太精彩了,可能粘上两位的光有裤子穿了。

楼主:
附名词解释ASK(网上找的)

ASK指的是振幅键控方式。这种调制方式是根据信号的不同,调节正弦波的幅度。
幅度键控可以通过乘法器和开关电路来实现。载波在数字信号1或0的控制下通或断,在信号为1的状态载波接通,此时传输信道上有载波出现;在信号为0的状态下,载波被关断,此时传输信道上无载波传送。那么在接收端我们就可以根据载波的有无还原出数字信号的1和0。对于二进制幅度键控信号的频带宽度为二进制基带信号宽度的两倍。

楼主:
to四楼兄台,还有一种可能,曼码没法子

如要发的曼码是1001 收变成了1010咱办?
5楼的还没有理解透,明天接着看

网友C:
高增益的直流放大器是很难设计的,

因为很小的漂移(变化很缓慢,可以认为是直流信号了)都会导致输出饱和,从而无法工作。
所以实际的放大器更喜欢使用交流耦合来将各级之间的直流隔离开来,从而得到很大增益的交流放大器。

曼码的不断变化特性正好很适合这样的交流放大器。另外也很方便就提取出时钟信号,重新同步。

网友D:
信息传输中最怕的是信息“真空”,曼码就是为此“定做”

网友B:
回8楼。

“如要发的曼码是1001 收变成了1010咱办?”

这里有个前提没有明说,就是如果你说的情况可能发生,除非干扰信号的持续时间(和足够的能量)大于1个或者3个比特位宽度才行,(所以说,传输频率越高,越易受干扰。)

依你说的情况,干扰发生从第二位开始,并且持续影响了第2、3、4位比特宽度,造成连续错误,这种情况是由CRC帧校验检测出来的,应该重发。

曼码抗的是“突发性干扰”,干扰持续时间理论上不应大于一个比特宽度。例如你的例子:第二位0虽然干扰,但是接收电路可以判断肯定是0,而第三位发送位“0”,这时如果干扰消失,接收电路必然能正确测到下降沿(0比特特征),第四位“1”也由此推论,会正确测到上升沿。

也就是说,只要前一位电平完整,后一位可以自动判断确定;这已经很了不起了。(自动判定到后两位?干脆发送方不用发送了,三合一。其实一样,三合一的裂相码不是也要发送,也会受干扰么。)

楼主:
现在非要用曼码不可了。

现在有两个方案用哪个好呢?
是用在无线发射的,不能实现反馈纠错。
一.6字节数据码+CRC8=》曼码连发射两帧,前一帧正确最好,不正确看第二帧。第二帧不正确就当没有收到任何数据。
二.每半字节数据以(7,4)码形式 =》曼码发射一帧,根据海明码查错纠错

接收那边要在100ms以内处理完发送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