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之间通过外中断传信号如何提高驱动能力和抗干扰

楼主(2009-02-17):
大家好!
我做了几个控制器控制灯带产生流水花样,主机用定时器定时给其他单片机发外中断信号 其他单片机在外中断中计数决定执行哪个字型码,这样几个单片机的流水花样可以步调一致达到同步。问题是如果他们的外中断直接连(单片机管脚直连),不接灯带调试时效果很好 一切都是对的.如果接灯带流水花样就乱了,各个分机就不受主机控制了,感觉有很大干扰.不知可以用什么芯片提高传信号的距离和抗干扰.我试着用RS232通讯芯片,外中断脚转化成RS232电平传输,从机接收时用RS232再转化成TTL电平.总的来说过程能执行了 但有时主机和第一个从机有时不太对(不总是),其他都受控制,不过灯带闪烁的特别厉害,输出用可控硅交流220V整流成直流,单片机控制可控硅导通灯带.外电路用比较器产生外中断给单片机 单片机在外中断中发脉冲给可控硅.感觉这是丢脉冲了,所以灯带闪烁.觉得可控硅不在零点导通产生干扰,使主机外中断控制从机失控和自身控制可控硅出问题. 不知大虾提出什么方法,谢谢!

网友A:
直接用串口通信不是更好吗?

楼主:
直接用串口通信速度慢产生迟钝现象

直接用串口通信我试过 我控制可控硅用的是软件查询法 主机与从机采用多机通讯方法.没有出现干扰(不知为什么).通讯正常,灯带显示正常也不闪烁.但通讯速度太慢,出现迟钝不同步现象.级连多了特别明显.用这种方法可以同步,我不知还有其他什么好方法可以达到步调一致同步 还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延迟可以用软件修正吧

网友B:
主单片机负责计数

不能用从单片机自己计数,否则很可能会乱套。上电时间不一样计数值就不一致了。用串口方式比较理想。速度可以设置的,对于闪电的控制肯定可以应付过来。

网友C:
RS485,RS422

楼主:
我把图贴上来方便大家讨论

网友D:
用RS-485试试,抗干扰会好点

网友E:
确实485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