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

楼主(2009-02-19):
(无正文)

网友A:
角度太小,你看不到的

楼主:
xwj

他应该能转个1.8度啊,我在上面弄了张纸.稍微动点的话感觉就能看见的.谢谢你

网友A:
你应该把几相的电路都搭好,然后轮着通电试

至于电路,可以用现成的IC、驱动器,也可以用三极管,做实验的话更是可以用几个开关:-)

网友B:
“理论”上可以转动一下,也可以不转!恰好有这两种状态

网友C:
其实电机驱动是交流电,直接通直流瞬间短接会有微小反映很容易烧东西。可以直接用电机驱动芯片。LB1836,A3967什么都可以

网友D:
找现成的芯片驱动方便些,

当然自己搭个桥驱动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