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实验板上出现的奇怪毛病...不知道有没有同样遭遇的..

楼主(2009-02-19):
    最近画了块实验板,请人帮忙焊完后,第一块【功能都正常】,然后第二块...就出毛病了,具体症状:
    上电时正常,然后过了几秒后1117-ADJ的输出电压开始慢慢降低(用万用表量1117-ADJ的输出电压越来越小),拔掉插头后过几分钟“冷却”了再插上插头就又能工作几秒,然后电压继续慢慢降低..晕倒啊...

    最终问题定位到如下(请见附图),5V供给是没任何问题的,那个5V后面的电源指示灯一直亮的,也就是1117-ADJ一直有固定的5V输入,那么问题可能出在哪呢?(就是哪个元件【没焊好甚至失效】了?)

网友:
发热

芯片发热。哪里漏电,负载不起了

楼主:
查了老半天...得出一些结论

22μF钽电容确实失效一个,拆了换上..全程LM1117不发热(其余器件也无发热现象),量下来发现电压跌落后会固定在1点几V的样子,遂怀疑到160Ω及300Ω两电阻,结果300Ω电阻不通电时正常,通电后阻值迅速减小.........罪魁祸首...但由于在家里没法换元件,只好去单位里试了...

网友A:
不会是电阻吧?

如果你的钽电容是贴片的,人工焊接容易出问题。
主要是因为叠层电容人工焊接时受热不均匀,容易断层,加大漏电所致。

网友B:
问题

5V输入够么?  1117的Vdrop要大于1V的,特别是负载电流大时。  而且,电阻是不能在电路通电或者连在电路里的时候测量的,这样测量的结果肯定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