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看门狗无效的疑问,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2009-02-19):
  我们的装置经常在工业现场因各种原因出现死机现象,具体是否是因为干扰的原因不得而知,后来我们在实验室里用群脉冲发生器给装置加干扰,(4KV,1MHZ干扰脉冲),果真装置有时出现死机,按复位键无效,但重新上电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复位键是接在看门狗芯片上的,后用示波器观察了装置死机后看门狗的输出,有正常的复位脉冲输出,因为装置死机,看门狗一直发送复位脉冲,但单片机确没有正常复位,请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可能原因。

1、相位反了。
2、触发脉冲时间短了。(其实复位了,也许第一次喂狗太迟了,引起狗第二次吠。)

验证:程序开机延时,并利用一个LED观察延时作用。当然延时程序里也要喂狗。

网友B:
单片机锁死!

网友C:
可控硅效应(锁死)

楼主:
谢谢

谢谢 ,楼上各位的建议,看门狗输出复位电平极性和延时时间都是正常的,而且用手动复位给单片机较长时间的复位脉冲,无实际效果,仍然死机,
如果是单片机锁死了,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D:
单片机死锁

单片机死锁:

一般可以看看单片机IO出线比较长有没有串接电阻?

实在不行用看门狗芯片控制电源,彻底解决

网友D:
还有就是电源调电时候

还有就是电源不稳定时候,如果单片机没有掉电复位,容易发生问题

楼主:
我再测试测试

谢谢楼上,我再测试测试

楼主:
可控硅效应(锁死)

如果是可控硅效应是否应该伴随着芯片发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