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驱动1000个74HC595,控制8000个LED的亮灭,可行不?

楼主(2009-02-20):
如题,最近要做一个小项目,上边领导催的急,要控制8000个发光二极管中每个二极管的亮和灭,打算用74HC595之类的串并转换芯片、1000片级联起来,请问这样做行不行? 有没有问题? 多谢。

网友A:
强人!

8000个!1000片!
耗电多大?
延时多大?
抗干扰如何处理?
要多大的PCB板子啊?
一旦出现问题如何维修?
建议模块化设计,多机控制也许才是正道!
不光只考虑是否可以实现,还要考虑后期维护。

楼主:
回楼上

回楼上:
领导要求控制8000个,我也没办法。
耗电不是大问题,因为8000个LED同时只有1-2个亮,而且595是CMOS工艺。
这个东西在室内使用,没有明显的高压、大电流干扰,所以我认为干扰问题不会太大。
出问题维修还没考虑,因为得出个样品给领导看看。
多机控制不错,但成本?
后期维护? 先把前期的钱挣到手吧,哈哈。

不知道我的这个方案行不行啊?大家帮忙看看,特别是做过类似东西的朋友给点意见。

网友B:
可以,但是需要解决复位、锁存等并联引脚的驱动

点LED没问题,别拿去搞继电器控制什么的就行了。

网友C:
对单片机速度要求快一些

应当没问题的  不过单片机输出口要处理和保护,带个三极管什么的再给595
这么长一串,PCB就很难搞,延迟、干扰。。。。。。

网友D:
SCK引脚一定要加驱动

SCK引脚一定要加驱动

楼主:
回复 mohanwei

你说的对,复位、锁存我肯定通过一个三极管来驱动高低电平,否则负载电容太大,单片机的IO驱动不了。

网友E:
做个猜测,8000个串起来用会发生什么?

8000*8个CLK数据才能到位,哈哈哈
串联不用考虑输入电容的问题

网友F:
我好奇的是画出的板子肯定是“相当的壮观”。

网友G:
建议用多个LED矩阵,由主CPU控制

这么做成本低,调试,维护方便.扩充简单.

比如;
1个LED矩阵式16*16的,由1个CPU控制.
32个矩阵可以控制8096个LED.
有1个主控CPU,和矩阵CPU采用2线通讯,所有的通讯端口并联.
每次发1个指令(2byte),可以点亮或熄灭1个LED.因为实际动作的LED数量很少,所以不存在控制延时.

数据格式(16bit)
亮/暗:          1bit
矩阵号:         7bit(0-127)
选中的LED在矩阵中的行:       4bit(0-15)
选中的LED在矩阵中的列:       4bit(0-15)

网友H:
分块做比直接控制8000个LED要容易得多

更重要的是工作性能和可维护性好
想想看:如果1000片74HC595里坏一片你怎么找
要是坏两片,三片……呢?
1000片就是都看一遍也要不少时间吧

楼主:
回复: HWM

HWM:

壮观? 呵呵,应该会比较壮观吧。
这个东西是这个样子的: 我肯定不会在一块PCB上完成8000个LED,而是做成若干小PCB,比如一块PCB上有8个LED,这些PCB通过接插件连接起来,组成8*1000=8000,或者16*500=8000,或者。。。。,总之是由很多PCB组成的,这也是595级联的好处,而且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增加或者减少LED。

网友B:
仔细算一下,可行性肯定没问题的,就算9600bps

8000个LED才8Kbit,1秒钟不到就可以完成一遍刷新了。如果板子设计得好一点,能用上同步串口,那刷新速度更不在话下。

网友B:
检测更是简单的不得了,一个流水灯下去……

而且完全可以按8个LED一组往下扫描。一看到哪个地方没了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楼主:
回复 forthlab

forthlab :
你的想法很好,我开始也打算这么做的。
但这样似乎有些问题:8000只是一个估算的数字,实际情况可能不是8000,而且可能要根据客户要求增加或者减少LED。
如果使用矩阵的方法,可以节省一些成本,但系统的灵活性就差了,想要增加或者减少LED就很麻烦。
所以,我目前找到的最好方法就是595的级联。

楼主:
回复 mxh0506

mxh0506:
你说的没错,我肯定要分段,比如1000块PCB,每块上有一片595和8个LED,PCB之间通过接插件连接,1000个这样的PCB就完成了控制8000个LED的功能,而且出问题的时候很容易查找。

楼主:
回复 McuPlayer

McuPlayer:
除了SDA外,SCL、锁存、输出使能等信号还是得考虑负载电容的,应该用三极管来驱动。

网友I:
分成80个子版,每个子版用74hc245驱动一下

每个子版100个led.这样应该问题不大。
不过,刷新率肯定上去。

用单片机太差,应该用cpld,至少用个arm。

楼主:
回复 wangkj

wangkj:
哪里用刷新啊? 595不用刷新,输出锁存的,而且有输入输出使能。

网友I:
我说的刷新是指的数据更换

网友J:
阿飞

好说,几万个我也照样控制  你不要灰度 太简单了

网友K:
1000个芯片控制8000个LED

这效果也太低了吧,成本也高。
用扩展芯片吧,一个控制100多个。

网友L:
看看现在的显示屏吧

一块1平米的显示屏PH10的点数是1万点,稍微大一点的显示屏是10平米,10万点!!!
控制就是用595和138之类的芯片。

网友M:
数量越多,越应该考虑动态扫描

比如每个模块做成8*10 或者8*16 或者16*16的,可以显著节约芯片成本

楼主:
回复ayb_ice

ayb_ice :

一个扩展芯片能控制100多个? 请推荐具体芯片型号?

楼主:
回复 xwj

xwj:

74HC595一片的价格大约0.18元,请问矩阵扫描有更便宜的方案?

网友N:
74HC595一片的价格大约0.18元,这麽便宜?

网友O:
A6276行不?

A6276

网友P:
还是用一些专用的LED级联IC来做比较好

比如MBI5026之类,还可以做到恒流

网友K:
回25L: HT1632

楼主:
回楼上

回楼上几位:

 HT1632  A6276 之类的芯片都太贵啊,从平均一个LED成本来看,还是595便宜啊。

网友Q:
以前做过和XWJ类似的方案

    (不考虑灰度)采用模块化加行列结构,做8000个太容易,比32个汉字点阵(8096)还少
    如果考虑动态刷新的话,可以用gal或cpld模拟高速串口,其中列用595,行用138加pmos管
    如果用8位单片机,建议用1T或2T的,SCK、SO、RST等最好进出均加施密特整形

网友R:
用不了那么多74hc595吧

我们曾经用了8片74hc595和两片138就控制了32×64的双色led显示屏呀

网友S:
太厉害了,不过595级联,很多都是这样使用

网友T:
太简单了

我做过很容易的,我做的是动态显示的

网友U:
这个对于做过LED显示屏的人来说太简单了

这个问题对于做过LED显示屏的工程师来说太容易了。
8000个LED才能显示不到32个汉字,相比头目显示几个平方或几十个平方的LED显示屏来说小意思了。
可以考虑用行列扫描,用不到几个74HC595就可以了。

比如按16分之一扫描吧,分为16行,8000/16/8=62.5个74HC595就可以了。
如果用32分之一扫的话用32个就行了。

网友V:
有FPGA为何不用?

网友W:
搞LED亮化工程?

网友X:
关键是8000个二极管的安装位置是怎么样的,是线状还是矩阵

网友Y:
我认为以上方案选择是不当的,或者说不是最理想的

网友Z:
用带spi的单片机吧。这样快些,另外IO驱动要注意啊

网友AA:
8000个LED,点亮时会一路闪过去

网友AB:
参巧广告彩条LED

广告彩条LED,你听闻过吧?参巧参巧,一定有所收获!

网友AC:
led

这样做应该会很壮观啊!能考虑用cpld来控制

网友AD:
这些都不算壮观的

记得偶刚上大学的时候,偶的一个师哥,只用一个89C2051和几个三极管就控制了180多个LED显示,没有用138等扩展芯片,另外还扩展出来好几个按键。
那是一个电子种,包括年月日,星期几,时分秒,
最后还在圆形的表盘一周放了60个表示秒针的LED.
那个电子钟在偶们学校的主楼上挂了好几年。
偶曾经看过内部电路,只有火柴盒那么大的一个万能电路板,上面一个89C2051和几个三极管,电阻用得都很少。有三个按键被扩展到了外壳的侧面。
还有一个后备电池,用来保障停电时时钟的准确。

网友AE:
太强了

有专用的LED驱动芯片啊,比如TLC5941, TB62726之类的;专门给LED屏幕使用的,可以驱动16个LED, 可以调节亮度,支持故障检测;

还用什么595啊,简直是太强了,有闭门造车的嫌疑。

用这么多的LED,还是按照人家做LED屏的思路做会比较好: 分成模组,然后用模组拼成那么多点,维护起来也容易

网友AE:
现在的牛人太多了

现在的牛人太多了

网友AF:
re

用51 跑24M IO->165->595,控制64个字(16384个LED),用C写刷新会闪,用汇编优化下就很好了,其实象楼上有人说过,你的LED是怎么组合的?放成矩阵还是一米一个放满一条街?

网友AG:
当然可以,再多也可以.

网友AH:
可以的,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I:
顶一下

做出来一定要欣赏一下!

网友AJ:
給一個建議

如果每一串用程式跑,需要40us
1000個595 * 40us = 40ms
光是跑這個就好了,還不能有其他的資料更新..哈
方法1:
如果改用掃描的方式:(以1ms掃描來看)
8000點以16個COM來計算.. = 16*500
500 / 8 = 62.5 ,也就是只需要使用63個74HC595即可
如果每個LED使用10mA ,那麼..一個595消耗80mA
每一個COM口對應63個595就消耗5A

方法2:
以0.5ms 掃描來看就可以用32 COM ,那麼更可以減少74HC595的1/2用量
相對的電流也可以節省1/2 達2.5A

使用1000個74HC595的缺點..
1.串列時間過長,所以畫面更新也過久,會看到鬼影.
2.使用電流很高,每顆以10mA來算,*8000 就要用到80A
3.成本高.

以上請參考..

网友AK:
护栏管

好像可以,因为护栏管就是这个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