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单片机会烧?

楼主(2009-02-20):
昨天听一位老工程师说按下图(二极管是发光二极管)左边接法很容易烧ic,右边接法是安全的。
偶左思右想只看到两种接法最坏的情况有:高压打到io、二极管或者电阻短路。高压打到i/o我看两种接法都受不了吧。再就是二极管和电阻短路,此时功耗会增加,但ic是否烧掉应该看内部是否有保护电路吧。

偶也见过很多产品没有用到的io都接地了,此时如果软件不小心输出1,按照老工程师的说法那岂不是......烧掉一大片?
偶实在不理解老工程师说右边电路比左边电路 “安全” 体现在哪里?大家拍拍砖。

网友A:
老单片机一般灌电流比拉电流强一点……

不过100欧也太夸张了,不知道是什么单片机……

楼主:
回2楼

电源3.3v 发光二极管

灌电流比拉电流强 偶能理解。

楼主:
做个调查吧

大家用的单片机  io直接接地输出1  会不会烧掉

网友B:
拉电流与灌电流的关系,不至于烧单片机

现在单片机的驱动能力比以前强多了,不过100欧姆电阻确实小了点。
为了减轻单片机功率负担,建议用右边灌电流的方式。

楼主:
发光二极管 10余mA的电流是大了点......

网友C:
除了负载大一点

其它没什么关系.高电平推低电平推有什么问题?不要老用S51的观点来看问题.

网友D:
IO接地,MCU在此IO上输出1

楼主可以试试看-------几十个mA的电流,一般烧不坏MCU的

如果你碰到某些单片机专门的大电流IO就惨了

IO口里面是P和N两个MOS管,大电流的比小电流的用的IC面积大很了。

网友A:
VCC特指5V,这是公认的……其它电压一般直接标就可以了

楼主:
9楼

VCC特指5V,这是公认的……其它电压一般直接标就可以了

谢谢指点

网友E:
烧一般是不会的

标准的51左边的接法根本就不亮,好的单片机两种接法都可以。

网友F:
采用右边方案肯定不会出错

左边方案也不会烧IC,只是亮不亮的问题,尚要看IO口特性,而采用右边方案肯定不会出错

网友G:
长时间工作kenengbuxing

 MCU高电平驱动能力一般没有低电平强,这和I/O口驱动电路的N管和P管的特性有关.100欧的话电流有大概30mA吧,的确大大超过了一般MCU的高电平驱动能力.长时间工作损坏I/O口中P管的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