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单片机Flash读写C语言操作

楼主(2009-02-25):
资料中说,在设置寄存器后,用MOVX指令即可读写Flash,但是在C语言编程中,该用CODE或是XDATA描述变量,在读写时有时该如何设置使其编译为MOVX指令,望大虾们指点!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re

SILABS 的 AN201文档都有的C语言写的完整过程  仔细看下啊

网友B:
楼上这个东西只能说差

连最基本的一个保护电阻都没有
断路的话就拜拜了

网友C:
最好不要写FLASH

SILABS的FLASH很不安全,我亲身体会,外加一个吧,不费什么劲儿

网友D:
LS不要乱说

我用N年了,几乎都用内部FLASH当EEPROM,从来没有什么问题。
另外LZ,不是用MOVX读FLASH内容,而是写,读还是用MOVC,变量定义当然是CODE,读是不受限制的,写是有很多限制的,最好也不要频繁写。。。

楼主:
感谢了!

多谢楼上几位指点,今天看了资料,明天实践下就知道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