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毕业设计,请教一个问题关于51单片机电压的

楼主(2009-02-25):
现在我正在毕业设计 用51单片机做 在学过的8051单片机的电压得要5V 但老师要求我只能用3.7V的电源,请问这个问题怎么办?是不是有用3.7V或者低于3.7V的单片机?
请大家顺便再给我介绍一个实现单片机USB与PC通信的芯片,USB100好像可以但没查到它的相关资料 。
我很喜欢单片机,想问一下是不是买个便宜的单片机实验仪器会有很大帮助呢?家里条件一般,买的只能买个便宜的。

网友A:
re

可以用3.3V的8051 比如STC的LE系列
USB可以 cp2102 CH341等都是有3.3V支持的
3.7V到3.3可以用AM1117转

网友B:
ls说的很到位

网友C:
AT89C2051

供电2.7~6V
或用C8051F系列(2.7V~3.6V)
仿真器¥99

网友D:
试试我的方法

你去SST看一下

应该有3.3V工作的单片机(虽然我一直用的是5V工作的SST89E58RD2)

SST的单片机支持SoftICE,也就是说,你可以不需要仿真器,可以直接用keil仿真。

并且还带ISP,这样省了编程器

个人认为是学生学习51的最佳MCU

并且该单片机也不贵,我用的SST89E58RD2这一款零售也就20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