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 有假货吗?

楼主(2009-02-27):
我们买了一批 AT89S52 ,经常是刚焊好的板子,就烧不上程序,有的能烧上也无法运行,坏的概率 5% 以上,会是什么原因呢?而同一块板子上的其它芯片基本没有坏的。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只能烧写一两次,或者说不能烧写

网友B:
估计是编程器的事

我也遇到过,新片子能烧,烧过一次或者两次就不能烧了,以为片子坏了,但是换了个好的编程器能烧,再换回来还是不能烧,可以换个好的编程器试试。我估计是编程电压的问题

网友C:
ISP电缆太长也会这样的~

网友D:
你的编程器时序不准

电压是一方面

网友E:
89C52翻新货很多,假的很少

网友F:
这方面假货不会有

    有本事把资源和编程方式等都做成全兼容的,不如打自己的品牌卖了,所以尽可放心不会有假货问题,但要注意的是翻新货问题,数字产品中的翻新货其危害甚至重于假货,而且往往越是用的人多时间长的型号,翻新货问题就越严重,特别是DIP、PLCC、SOIC(SOP)等传统封装型,QFP、QFN等新型封装较少见,也较容易识破翻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