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9-02-28):
我一直都搞那些内部中断的东西
现在忽然搞起了外部中断的问题
因为时间紧迫没时间搭电路了
想请教各位兄弟一下
外部中断源信号如果是像机械按键那样的(按下和弹开信号有波动但是窄脉冲)我采取的中断方式是上升和下降沿都出发
如果信号不经处理直接接到单片机中断口上
这样的窄脉冲是否会引起中断反复响应(系统时钟频率很高)
谢谢了

楼主:
苦呀

那不还得去抖
那在实时接收数据时岂不也没怎么快呀
望各位大虾
给点中断处理实时接收信号数据但跳动很强的信号心得好吗
想接收快而准

网友A:
信号归信号,按键归按键。

试想,USB加上几mS抗抖动,那还快得起来啊。
另外,很多单片机的外中断口都是施密特触发器结构,自己有抗抖动能力,可以应对一般的机械开关抖动,软件抗抖动也是很方便的方法。

楼主:
我现在就是要检测一段像按键信号那样的一连串快速信号

我现在就是要检测一段像按键信号那样的一连串快速信号
硬件方面没有很好的去抖就直接接进来了

网友A:
取决于你信号的质量。

如果信号很糟糕,就需要整形,不管是硬件上的还是软件来实现,如果信号本身很好(当然高速信号还取决于传输路径上的匹配合适),就不需要做任何处理。

楼主:
质量很差

质量很差
但现在只能软件整形了
传输很快
要是让它频繁进入中断我感觉程序不稳定
想请教一下整形方法

网友B:
外部中断适合处理直接电信号

如果外部中断直接接传感器信号,一般是要特别处理才行.

网友C:
看你的中断服务程序耗时多少了

如果不完成一个中断服务,不会响应下一个中断请求

楼主:
我就是接传感器的
这样呀
LS说如果不完成一个中断服务,不会响应下一个中断请求
你的我不敢全信呀
那要看什么片子
有中断嵌套和中断优先级的说法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