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常用的单片机MC68HC908芯片市价是多少?

楼主(2009-03-01):
请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
可能5~6RMB

网友B:
这可是一个拥有很多型号的体系

而且还要看量,楼主的问题可以说从3.x-3x都合理。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具体的型号是MC68HC908GP32,学生学习用,量不大,其零售价是多少,还请大虾指点,谢谢.

楼主:
问的是40PIN的价格.

网友C:
看看淘宝上的价格

http://search1.taobao.com/browse/0/n-1----------------------0-----------------------g,jvbtmociim4taochkazte-------2-------b--40--bid-0-all-0.htm?ssid=s1#List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