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力车辆的充电是个**烦

楼主(2009-03-01):
 2月26日,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混合动力部副部长方运舟介绍新款电动能源汽车试验状况。

  由安徽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推出的第一款电动能源汽车S18日前正式下线并进入大量可靠性试验的验证阶段。这款完全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动能源汽车采取纯电力驱动,设计最高时速为120公里,一次充电后可续航150公里,突破了电力驱动、整车控制和能量管理等核心技术,实现了零排放、零噪音等特点,成本仅为国外电动能源汽车的五分之一。(新华社记者王雷摄 )

  2月26日,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人员试驾电动能源汽车。
  奇瑞汽车曾在2008北京车展展出的“五娃系列”小车中的“NN”两厢车虽未上市,但在上周,搭载电动机的纯电动版“NN”已率先在位于芜湖的奇瑞工厂内下线。

  奇瑞对这款纯电动版“NN”的称法为“S18电动汽车”。据了解,该车搭载一部电压为336V,最大功率为40千瓦的电驱动系统。

  奇瑞提供的数据显示,S18电动汽车最高时速可达120公里/小时,一次充电续驶里程可达120公里到150公里。

该车配备的电池组为40Ah磷酸铁锂电池。

楼主:
其上搭载了我设计的1.5KW无刷无霍尔空调压缩电机控制器

网友A:
你的产品是哪个?

另外,这个车的电池有多重?
如果真如有人传言的20kg重,还是可以考虑买个开开的,嘿嘿

网友B:
纯电动汽车?怕怕!!

容量为几十kWh,电池出问题时,能量瞬间释放,想逃命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个小小的苹果笔记本里的电池,爆炸时都够吓人的!

网友A:
老a

据说这个电池是最安全的电池
短路不会爆炸

楼主:
我的产品是拖动空调的电机控制器。

去实地芜湖看过,据说,目前的车重与搭载发动机的车重差不多。电池有多重就不知道,但知道是磷酸铁锂电池,这种电池比容量没有锂离子电池那么高,但安全,不爆炸。

网友B:
NB起火引发汽车厂商思考,安全性将是电动车电池设计重点

美国泰斯拉汽车公司(Tesla Motors)在AABC-07的并设会议“LLIBTA”上以“Development of Advanced Li-Ion Battery Pack for EV and PHEV”为题,就该公司已经开始预约销售的跑车??电动汽车“Tesla Roadster”的锂离子充电电池的车载电池组发表了演讲。

该车大约配备有笔记本电脑等所配备的直径18mm×65mm的圆筒型电池单元“18650”6800个。电池组的电压为366V,容量为56kWh,输出功率为56kW,每充电1次大约可以行驶200英里(约320km)。电池单元阳极的材料以及供应商方面具体情况没有公布,电池单元的重量能量密度为125Wh/kg。

由于笔记本电脑起火事件等原因,锂离子充电电池的安全性成为关注的焦点,该公司认为要想确保安全性,电池组的设计至关重要。具体而言,在制造过程中很难把电池单元的缺陷降低为零,必须在设想有缺陷的前提下进行电池组设计。

所配备的电池组的具体情况也没有公布,但据介绍电池组是由11个电池模块构成的。电池组通过水冷却(水50%,乙二醇50%)来控制温度升高。电池组整体的重量能量密度为47Wh/kg。

网友C:
祝贺一下。。。

老谢能不能发点你那个压缩机马达的资料给我看看?

网友D:
消费电子产品中常用的锂电池是不能用在电动车上的

    铁锂动力电池是目前唯一的选择,但电动车的实用性目前离内燃动力车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只是国家在大力支持,对国内相关企业这至少是个机会,都提到“拉动内需”的高度上了,至于市场的接受度则是另一个问题。

网友A:
如果3-4万元的话

我想我会考虑买个开开,呵
可惜那东西太贵了,出厂价格7W啊

网友E:
瓜瓜要成为有房有车一族了

网友F:
awey的回帖让俺想起了终结者3里的一个镜头

施瓦辛格受伤后,驾车途中拆掉燃料电池扔出去,爆炸像蘑菇云!

不过屁股底下一箱汽油也是很恐怖的哦~~~

网友G:
一次充电续驶里程可达120公里到150公里

那跑长途如何处理?

网友H:
按照充电电流计算,大概2,3小时可充饱

不过充电功率很大,插座要够坚固才行。
回8楼,因和用户协议,未经批准不能透露其技术参数,包括外形等。

网友I:
跑长途

带上三组电池,就能跑400KM了

网友J:
以前做过,但问题多多。感觉还要要用新的控制方法。

网友H:
普通汽车空调靠发动机带动

制冷时启动压缩机,制热时利用发动机余热,仅开启风扇即可。电动车的空调纯粹用电动机带动,功率1.5KW相当于家用1.5P的空调,能耗还是相当大的,而且不管是制冷还是制热,都需要消耗电能。

网友:
一般家用轿车的发动机输出功率都是上百千瓦吧

换成一个同样功率的电机装那汽车上,在电机上接根电线,假设一下汽车行驶的时候可以直接靠电机上那电线供电,那电线该多粗呢,电流该多大呢,真是恐怖的事情哈

网友K:
笨,制热当然还是靠发动机和电池的余热

制冷就别想了

电池本来就只能开一个小时,你还想还空调???

网友L:
普通家用轿车的发动机功率没那么大吧...大巴的也就100KW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