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书籍恐怕没有,但网上相关的**应不少

楼主(2009-03-01):
我想做这样一个毕业设计,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的书籍可供参考,我想系统的学习一下

网友A:

看你的搜能了。

网友B:
ksk

是的,但是错误的**也不少。自己要仔细看,仔细去研究噢

网友C:
恩恩

网上资料很多了,而且还有现成的开发板的。

网友D:
参照凌阳的电路

参照凌阳的电路

网友E:
我的毕业设计是测距的数字显示部分!

高度表数字显示部分实现
设计者:
指导者:
摘  要:本课题采用AT89C51单片机、14位A/D转换器MAX194、五位LED驱动芯片MC14489、串口通信电平转换芯片SN75175等为主要元件,完成了高度表数字显示部分电路与软件设计,制作完成了硬件并调试通过。本设计具有测量精度高、刷新速率快、过压保护、串口通信的特点。在测得高度值后,可将其通过LED显示或者同步将测量结果远程传送到计算机显示,并可通过键盘或者计算机对模块进行实时控制。
关键词:高度表;AT89C51单片机;A/D转换;RS422串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