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路有人帮我看看么。

楼主(2009-03-03):
12路的红外栅栏,由555产生38k,红外灯发生,接收灯是内置38k的,1脚信号输入,直接送单片机,正常工作情况下,红外接收灯输出为低电平,当单片机接收到任何一个脚的电平变高的时候,对其进行处理,即out脚输出高电平,驱动继电器外围电路;而ctr信号在一定的时间内发送高低电平,让红外灯间歇工作延长寿命。
请问各位这个程序我应该如何着手呢。谢谢

网友A:
就按你说的方式去写控制程序啊,还能怎么办???

太基础了,一定要自己做过才会入门哦

楼主:
不会入手

不会入手

网友B:
看不清图上的字符

只是认为你叙述的过程有问题。
如果为了抗干扰,应该使发射灯按照一定的规律工作。
单片机检测接收灯的信号是否与发射的信号规律一致。

楼主:
单片机开一个定时器

单片机开一个定时器(设这个定时器总时间40ms,前20ms,控制发射信号的引脚置底,后20ms,控制发射信号的引脚置高,以此来控制发射的信号),,在检测的时候也是在定时器的前20ms进行检测。
就是不会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