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编程中何为释放总线

楼主(2009-03-04):
   各位大侠,想要请教一下在I2C编程中,怎么样就是把总线释放了。

网友A:
暂时不传数据,设置sda ,sck 为高

楼主:
那寄存器是怎么设置的

   那么单片机的寄存器是怎么设置的,STO,STA,AA位怎么样设置就算是释放总线了?

楼主:
还有个问题

   还有个问题想问,就是通信的时候怎么样才能知道要结束了,主机怎么样才知道接收的数据已经完了,从机怎么样才知道接收的数据已经完了。

网友A:
去看看i2c协议就知道来龙去脉了

楼主:
看不懂才问的嘛

    我就是看不懂这三个控制位的描述才问的嘛!

网友B:
iic建议用开漏io

设置成输入就释放了,

网友C:
Open Drain加上拉电阻正好实现线与

既然是BUS就是很多人share的,谁都可以拉低来占有它。
但拉低之前要看看有没有别人已经把它拉低了,先来后到,最简单的总线仲裁。

网友D:
1,因为要等外设回答信号
2,给出上升边沿触发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