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本版版主或积分大于500的人才可以帖图哦!?????

楼主(2009-03-04):
只有本版版主或积分大于500的人才可以帖图哦!

请教怎么贴图啊???
是只有版主或大于500的人才能贴吗??

网友A:
呵呵,不公平的事情应该有很多,不服气就多多灌水吧

网友B:
不用积分也可以贴图

1、点击最下面“链接图片”框边上的“只有登录以后才可以传图片”,在登录框输入名字,密码,登陆,然后参与回复或新帖。(直接参与过回复接不用专门登录了。)

2、看下面“链接图片”项边上已有贴图指示了。先选择图片,然后写文字内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