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转编码器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9-03-05):
各位大虾,有没简洁的编码器编程思路呀。
最近做一个编码器的程序,编码器A/B接4.7K上拉和474电容对地,通过1K电阻连到STC单片机的IO口,晶振频率为11.059M,A/B中的一路接中断口p3.3,使用一路中断检测。
中断程序如下:
EXTINT:
    CLR     EA
    PUSH    ACC
    PUSH    PSW
    NOP
    NOP
    JNB      P3.5,EXTINT0       ;通过检测B的高低判断正反转
    LCALL    DATADEC            ;调用数据增加处理程序
    SJMP    EXTINTOUT
EXTINT0:
    LCALL    DATAINC            ;调用数据减少处理程序
EXTINTOUT:
    SETB    P3.3                ;置位中断口
    JNB     P3.3,EXTINTOUT
    POP     PSW
    POP     ACC
    SETB    EA
    RETI
编码器的旋转能判断正确,就是程序容易死在这里面的EXTINTOUT段。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预想的外部中断口的静止状态不常为高。各位大虾有什么好的建议呀!非常感谢

楼主:
都沉默呀,给我这个初学者一点意见啥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问题已经解决,下降沿触发,不用置位P3.3再出,关于置不了位可能与旋转编码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