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发问。有关PT2262-IR红外编码模块

楼主(2009-03-06):
最近用PT2262—IR做红外遥控按键,按照Datasheet上的原理图算是弄出来了,但是电路上有问题无法理解。
上图:

就是这4个2.7K的电阻,感觉毫无用处啊
而且不连这4个电阻,电路一样用。是否这4个电阻 还有其他的功能,实在是看不懂了。请教大家!

楼主:
上图中左下角是2262的4个引脚

~~~

楼主:
感觉电阻加在按键和22624个输入脚之间比较合适

Datasheet中的电路倒也没问题,就是不理解其中的原因。

楼主:
晕 有知道的没~指点下啊~

加了电阻反而耗电量大了。。。

网友A:
可能

可能:芯片内部没有下拉电阻,不外接下拉电阻,在按键释放时会不大可靠。

楼主:
恩。

没错。确实是忘了这条了
有点犯迷糊。谢谢LS了

大家看到的有其他意见的也说下把。要不就结贴 沉帖了。

网友B:
LS 正解

还要另一种可能:
有的编码芯片输入可以是三态的:上拉、下拉、悬空,这也是为了给它个确定的电平

楼主:
嘻嘻 名人来晚了一步

引用 楼主: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引用 网友B: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晚了一分钟

网友(2009-09-29):
能给个你 制作的电路图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