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程序里有TH1=0x0b;TL1=0xdc;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2009-03-09):
请看我以图片方式上传的程序,类似这样的程序我看了一些。我的问题是(1)处有TH1=0x0b;TL1=0xdc;(2)处也有TH1=0x0b;TL1=0xdc;但有的程序里(1)处有TH1=0x0b;TL1=0xdc;(2)处就没有。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需要软件在中断后重置计数初值的就会有

一切看编程的需求

网友B:
要看定时器的工作模式

你说反了吧,有的情况是1处没有,2处有。这是因为定时器选择工作模式2,两个八位定时器,THx的内容在TLx溢出后自动装入TLx里重新计数,也就是说初值是自动装载的,所以在中断子程序里不用再设置初值了。

网友C:
事关程序员

这个你最好问问编写程序的程序员,因为主程序里面的那个赋值一般都是可以省略的。因为只要启动计数器,如果未赋值就从0开始知道溢出。但是某些精确的场合需要赋值,以防止意外中断

网友D:
和设定有关系

就是和时间设定有关系的,主程序里的那个只执行一次,那里不赋值的话从0开始走到65ms多溢出复位,以后就不停地在中断里复位了。呵呵。

网友E:
先去搞清楚T0的结构吧

楼主:
四楼五楼的人比较厚道

四楼五楼的人比较厚道,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