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7321参考电压和分辨率的问题,请各位大虾给指导一下

楼主(2009-03-09):
AD公司的具有两通道输入的、输入电压范围是 10V、带符号位的13bit AD7321其中有内置2.5V的参考电压源。AD7321的分辨率为 10V/2的12次方,我有两个问题不明白,请问:
1.输入电压范围是 10V,为什么内置参考电压只有2.5V?
2.AD7321的分辨率为什么是以10V计算,而不以2.5V计算?

楼主:
没人用过这个芯片吗?

怎么没哪位大哥给指点一下啊?

网友A:
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增益和偏置电压就是,不用深究

网友B:
答:

没用过AD7321,说说我的理解:
1。输入电压范围是 10V, AD内有衰减,真正进入AD转换器的电压不超过参考电压,否则满量程输出。
2。分辨率一定是以参考电压来算的。

网友C:
满量程输入电压是10V

不以10V计算以哪个计算?

楼主:
三个人有三种见解,哪个理解的透彻一些,给讲一下?

网友B:
特意下载手册看了一下。

Software-selectable input ranges ±10 V, ±5 V, ±2.5 V, 0 V to +10 V

The ADC contains a 2.5 V internal reference. The AD7321 also allows for external reference operation. If a 3 V reference is applied to the REFIN/OUT pin, the AD7321 can accept a true bipolar ±12 V analog input.

纵上:软件可调衰减倍数,±10 V为AD IC输入能承受的最大电压,并不是什么满量程电压。参考电压可以是2.5或其他电压。上传不了截图,有兴趣的下载一下手册,看第一页即可。

网友D(2014-11-03):
引用 楼主:
怎么没哪位大哥给指点一下啊?

AD7321不是带符号的12位的吗?如果输入电压为0-10V,计算分辨率是安10/2^11计算,还是10/2^12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