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IO口高两位莫名其妙置低

楼主(2009-03-10):
IO, AC, se, ui, FOR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ACT[4]={0xfe,0xfd,0xfb,0xf7};
/***************************************************************/
uint data cnt;
bit bdata bitflag;
/**********************************************/
void init(void)
{
    bitflag=0;
    EX0=1;
    IT0=1;
    EA=1;
}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data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init();
    while(1)
    {
    if(bitflag)cnt++;
    if(cnt>999)cnt=0;
        for(i=0;i<100;i++)
        {
        P0=SEG7[cnt/100];
        P2=ACT[2];
        delay(1);
        P0=SEG7[(cnt%100)/10];
        P2=ACT[1];
        delay(1);
        P0=SEG7[cnt%10];
        P2=ACT[0];
        delay(1);
        }
    }
}
/************************************************/
void extern_int0(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bitflag=!bitflag;
}

上面的程序是用一按键来实现中断,下降沿有效,按一下开始计数并送数码管显示,再按一下停,现在功能有没有实现我不清楚,但我无论是仿真还是真正调试都发现P0.7和P0.6莫名奇妙的置低了,换到P1口也一样,另外我在初始化函数里面即使把它们都置高或者置低也没效果,很是奇怪,哪位能指点下

网友A:
P0口要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