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样的程序时序该怎么修改?

楼主(2009-03-10):
有主函数:
main()
{
    .........
    .........
    for(;;)
    {
      ........
      ........
      switch(a)
      {
        case 1:
               mode1();
               break;
        case 2:
               mode2();
               break;
        case 3:
               mode3();
               break;
      }
      ............
      ............
    }
}

每个子函数mode 的结构是这样的

mode1()
{
   .........
   .........
   switch(b)
   {
     case 1:
            .......
            .......
            .......
            b=2;
            break;
     case 2:
            .......
            .......
            .......
            b=3;
            break;
     case 3:
            .......
            .......
            .......
            b=4;
            break;
     case 5:
            .......
            .......
            .......
            b=1;
            break;
   }
}
在mode函数中,每个case执行完毕后,将b赋值,再运行到mode函数中,则进入令一阶段

出现的问题在这里:
出现的问题在这里:
出现的问题在这里:
出现的问题在这里:

在mode 函数中,是有时间判断的条件语句

if(time1>settime)
{
   b=3;
}
time1 为1ms定时器中的计数变量
settime 为设置值
若设置值为60ms,则在time1=59ms,没有执行次条件判断中内容,b没有赋值,程序向下运行,直道从主函数又到这里,才给
b赋值,这样的话,中间的时间差就会造成误差了。

各位大虾有没有好时序走向,说说看

网友A:
这种情况time1肯定只能由主程序循环改变值

网友B:
建议!!

很可能一种可行的办法是:把原来的思路彻底的从脑袋中删除,另外再想个思路!

网友C:
加个中断函数吧,有点像时间片的东西。

其他不用改变,只是建立一个软中断函数,将b=3这样修改状态的东东,放到里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