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单片机?

楼主(2009-03-10):
各位好!请问一下图中是什么单片机型号被摸了.知道者万分感谢!图中是正面.

楼主:
这种单片机是什么型号?

这个是反面的图片

网友A:
既然抹掉,说明别人不想让你知道

别人不想让你知道,偏偏你想知道
莫非想去“抢”

网友B:
应该是AVR的系列

网友C:
ls

   也不太像AVR,是不是山寨的AVR咯,那个ATMEL几个字,很粗糙的,不像ATMEL的产品,另外10AU也很少见,一般都是16AU、8AU

网友D:
知道了 也不告诉你

对于靠**别人的东西生存的公司和老板,就该下病毒!
可能没有酒醒,说多了...

网友E:
明显就是AVR 的芯片,但为什么只擦中间的型号

可能是山寨的A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