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02的问题

楼主(2009-03-10):
请问AT24C02B和AT24C02N这两款EEPROM有什么区别呢?有什么细节需要注意的?我用前者可以存取,后者就不能进行存取。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看DATASHEET注意三点

(1)工作电压范围
(2)时钟速率
(3)“写”延时时间

网友B:
DATASHEET肯定有这些资料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红心J,问题找到了,两款芯片的开始建立保持时间和结束建立保持时间是不同的,我只要把延时做长点,就OK了。